准备做一个单片机智能锁,可以实现远程授权开锁,请问该怎么做 一点头绪没有 求帮助

楼主(2019-03-11):
(无正文)

网友A:
WiFi联网,通过服务器中转;或者使用SIM卡

网友B:
这个不难,先找联网模块,例如安信可和SIM,找到合适得联网模块后,再找云平台,例如机智云等物联网平台,按照协议上传数据,就可以控制本地得电机或者电磁阀,实现远程开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