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1638显示地址的问题

楼主:
显示地址设置为什么和手册的不同,却可以正常运行。程序是火龙的,正常显示。

网友A(2019-03-12):
读取按键寄存器地址0X42是怎么来的?手册中没有说明呀

网友B:
你那幅图不是地址操作说明。
地址操作是这幅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幅图不是地址操作说明。
地址操作是这幅图:

明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