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心形流水灯全套资料 仿真+原理图+PCB+源码等

楼主(2019-03-12):
一、电路原理
  心形流水灯是由32个发光二极管(D1~D32)共阳极排列组成,通过编写程序来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利用延时和循环使LED灯呈现循环的流水现象。单片机I/O口一对一直接控制LED灯,显示电路中的32个电阻(R1~R32)起到电路分压作用,防止烧坏元器件。电容C3与电阻R33构成了复位电路,本设计中采用上电复位的方式来实现单片机复位。
二、电路原理图
三、PCB图
四、电路实物照片与实测性能
电路实测性能:电路通电后LED灯开始根据设计的程序依次亮灭,实现不同的流动图案效果。
五、设计小结
1、作图前认真学习相关知识,详细列出所需元器件,尽量将电路设计的美观、规范。
2、认真检查电路图是否存在多线或少线,避免因粗心导致电路出错。
3、在焊接LED之前先检查灯是否完好无损,与此同时查看LED的颜色,排布整齐。
4、仔细焊接,避免出现短路、虚焊、漏焊等情况。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详见附件):

网友A:
心形流水灯

网友B(2020-04-01):
真的很不错,省的自己去画了,直接打板子送给女盆友!

网友C:
LZ  请问你LED的电压给的几伏   给5V的话要加电阻么

网友D:
感谢分享,虽然偷懒是不好的

网友E(2023-10-17):
引用 网友C:
LZ  请问你LED的电压给的几伏   给5V的话要加电阻么

要电阻  一般220欧就可以了

网友F(2023-12-25):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G(2024-12-25):
这也太浪费I/O 口资源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