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STM32的nRF24L01无线温度传输源码

楼主(2019-03-12):
51单片机做的一个很简单的DS1302数字时钟+DS18B20温度检测,加入了NRF24L01的无线模块,将其数据发送到战舰开发板。

STM32这边直接用的做无线实验时调好的代码

51这边温度是1秒钟一采集,无线发送也是定时一秒钟,1602和TFT显示可以实现同步。

#include"delay.h"
#include"sys.h"
#include"usart.h"
#include"wkup.h"
#include"led.h"
#include"key.h"
#include"lcd.h"
#include"spi.h"
//#include"adc.h"
//#include"dma.h"
#include"wkup.h"
#include"nrf24l01.h"

const u8 Send_Buff[]="I have received the massege!";
#define SIZE sizeof(Send_Buff)

u8 Receive_Buff[32];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uart_init(9600);
  LCD_Init();
  LED_Init();
  KEY_Init();
  WKUP_Init();
  NRF24L01_Init();
//  ADC1_Init();
//  DMA1_Init();
  LCD_Clear(BLACK);
  POINT_COLOR=WHITE;
  BACK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NRF24L01 TEST");
        LCD_ShowString(60,100,200,16,16,"2013/12/15");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NRF24L01是否在位.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NRF24L01 Check Error!");
                delay_ms(200);
                LED0=~LED0;
                 delay_ms(200);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BACK_COLOR=WHITE;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NRF24L01 TEST");
        LCD_ShowString(60,100,200,16,16,"2013/12/17");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NRF24L01 OK");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KEY0:Send ");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KEY2:Receive");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STATUS:");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软件启动ADC
//        ADC_DMACmd(ADC1,ENABLE);//开始ADC_DMA传输

        while(1)
        {
          u8 keyval,sta,t,mode=0;
          keyval=KEY_Scan(0);
          if(keyval==1)
          {
                  mode=1;//发送模式
          }
          else if(keyval==3)
          {
                  mode=0;//接收模式
          }

          if(mode)
          {
           TX_Mode();
           LED1=0;
           sta=RF_TX_Pack((u8*)Send_Buff);
           LCD_ShowxNum(116,200,sta,3,16,0);
           if(sta&TX_OK)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u8*)Send_Buff);

          }
           else
          {
                  RX_Mode();
                LED1=1;
                sta=RF_RX_Pack((u8*)Receive_Buff);
            LCD_ShowxNum(116,200,sta,3,16,0);
                if(sta&RX_OK)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u8*)Receive_Buff);
          }
          delay_ms(10);
          t++;
          if(t==50)
          {
          LED0=~LED0;
          t=0;
          }
        }
}

转载于www点openedv点com/posts/list/26309.htm

网友A(2019-12-21):
谢谢分享  搞了好几天了 没有i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