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 LM016L+DS1302显示时间(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3-12):
无按键操作
# 元器件
LCD1602的元器件是LM016L

# 文件介绍
除了未测试文件夹下的代码不能使用,其它三份都可以在仿真图上使用。
ds1302+lcd1602_1:摘抄自仿真图链接中的代码;
ds1302+lcd1602_2:是对仿真图链接代码的分解版本;
my1302:是修改过的版本,按照需要条件,可以加入别的项目直接调用;
未测试:忘了是从哪摘抄的了,没有对应得仿真图,无法测试。

/*
  时间:2019/01/30 11:47
*/

/*
51单片机:DS1302+LCD1602 Proteus 仿真程序。
功能:LCD1602时钟与日期的显示。

仿真结果:LCD1602显示设定的时间与日期。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LCD1602接口程序**********/

#define LCD_PORT P1//液晶LCD1602数据
sbit RS = P2^4;
sbit RW = P2^5;
sbit E= P2^6;

bit ReadRTC_Flag; //读DS1302标志。1为读 0为不读。

unsigned char time_buf1[7] = {34,2,16,23,59,50,7}; // 年月日时分秒周 2014-02-16 23:59:50 7周
unsigned char time_buf[7] ;

char data str1[16]="Date: ? ?";
char data str2[16]="Time: ? ?";

void InitTIMER0(void);//inital timer0

// LCD1602函数声明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char i);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void Addr_x_y(unsigned char x,bit y);
void Show_Char(unsigned char x,bit y,unsigned char p);
void Show_String(unsigned char x,bit y,char *ptr);
void LCD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DS1302_Init();
        DS1302_Write_Time();
        InitTIMER0();
        //P2=0xff; ? //51默认为输入
        while(1)
        {
                if(ReadRTC_Flag==1)
                {
                        ReadRTC_Flag=0;
                        DS1302_Read_Time();
                }

                str1[5]=time_buf1[0]/10 + '0'; //年 数据的转换,
                str1[6]=time_buf1[0]%10 + '0'; //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str1[7]=0x2d; //加入"-"
                str1[8]=time_buf1[1]/10 + '0'; //月
                str1[9]=time_buf1[1]%10 + '0';
                str1[10]=0x2d;
                str1[11]=time_buf1[2]/10 + '0'; //日
                str1[12]=time_buf1[2]%10 + '0';
                str1[13]=0x20;
                str1[14]='W';
                str1[15]=time_buf1[6] + '0'; //周几

                str2[5]=time_buf1[3]/10 + '0'; //时 数据的转换,
                str2[6]=time_buf1[3]%10 + '0'; //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str2[7]=0x3a;//加入"-"
                str2[8]=time_buf1[4]/10 + '0'; //分
                str2[9]=time_buf1[4]%10 + '0';
                str2[10]=0x3a;
                str2[11]=time_buf1[5]/10 + '0'; //秒
                str2[12]=time_buf1[5]%10 + '0';

                Show_String(0,0,str1);
                Show_String(0,1,str2);
        }
}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125;j++)
                ;
}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0u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0; j++)
                ;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写指令
{
        Delay_10us(5);
        E=0;
        RS=0;
        RW=0;
        LCD_PORT=cmd;
        Delay_10us(5); //>40us
        E=1;
        Delay_1ms(2); //>150us
        E=0;
        Delay_10us(4); //>25+10us?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_10us(5);
        E=0;
        RS=1;
        RW=0;
        LCD_PORT = dat;
        Delay_10us(5);
        E=1;
        Delay_10us(5);
        E=0;
        Delay_10us(4);
}

void Addr_x_y(unsigned char x,bit y) //写坐标,定位置
{
        unsigned char temp=0x80; //默认最高位:D7为1 即以0x80开始。 ?
        if(y) //y :0为第一行 ?1为第二行
        {
                temp|=0x40;
        }
        temp|=x;
        Write_Cmd(temp);
}

void Show_Char(unsigned char x,bit y,unsigned char p)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Addr_x_y(x,y);
        Write_Dat(p);
}

void Show_String(unsigned char x,bit y,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6;i++)
        Show_Char(x++,y,*(ptr+i));//循环显示16个字符
}

void LCD_Init(void) //1602初始化代码
{
        Delay_1ms(1500);
        Write_Cmd(0x38);
        Delay_1ms(5);
        Write_Cmd(0x38);
        Delay_1ms(5);
        Write_Cmd(0x38);
        Delay_1ms(5);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8);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1);
}

/*------------------------------------------------
? ? ? ? ? ?Timer0 初始化,开中断,2ms定时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01; //定时器设置 16位
        TH0=(65536-2000)/256; //定时时间 ? 2ms
        TL0=(65536-2000)%256;
        EA=1;
        ET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