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B1504和MC1648的锁相环设计问题

楼主(2019-03-12):
芯片手册上说改动锁相环的输出频率,需要改动MC1648变容二极管上的两端电压,而这个口连着MB1504的5脚DO输出口,那怎么改变DO口的输出电压啊,求大佬解答。

网友A(2020-11-10):
锁相环的环路滤波器端输出的就是一个可变直流电压,这个直流电压控制VCO

网友B:
那个VCO电压是不能直接改的,手动改了频率就销不住了,你应该是想必频率吧,那需要改鉴相器控制频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