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G3525A的PCB封装 长宽尺寸,管脚直径和管脚间距 求分享

楼主(2019-03-12):
如题,请问有没有大佬有SG3525A的Altium Designer库封装,在线求一个,或者能提供一下长宽尺寸,管脚直径和管脚间距也可以,先谢大佬!!!

网友A:
这个是标准封装,不管是插件还是贴片,应该在软件自带的库里就有,名字大概是叫DIP-16 SOP-16;
或者网上搜一下这个封装就有了。

网友B:
你找个规格书,上面有这些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准封装,不管是插件还是贴片,应该在软件自带的库里就有,名字大概是叫DIP-16 SOP-16;
或者网上 ...

谢谢大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规格书,上面有这些尺寸。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