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0是开漏不是准双向,但是接12864也可以正常使用为什么

楼主(2019-03-12):
开漏输出只能拉低不能拉高,难道12864只需要低电平就可以驱动了么
谢谢各位

网友A:
51单片机的P0口非常怪异,运行一个最高频率的方波程序,所有口都接10K上拉电阻,其它口波形很好,就是P0口波形不对,主要反映在P0口下拉能力较弱,至少仿真74HC165无法成功,然而CD4094、CD4014却可以仿真成功,其它口不存在这个问题,坑了很长时间用示波器观察才发现P0口下拉能力较弱,总之P0口要慎用,如果是实验板,最好在别的口实验成功再用P0口,容易发现问题,少走弯路。
P0口的特性可能利于2764之类的存储器作为数据传输的特殊要求,51单片机是总线型单片机,P0口是数据总线,然而又和P2口通过锁存器合用为地址总线,现在使用51单片机尽量多用串行器件,少用总线型器件,我用51单片机仅仅是实验,成功之后就移植程序到其它的单片机。

网友B:
应为板子上已经接了上拉电阻。

网友C:
12864里面好像有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D:
只要是用作数据口,如1602、12864、数码管等,都可以不用上拉电阻的。

网友E:
拿出你实电路图再说话,不要拿个开发板来说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出你实电路图再说话,不要拿个开发板来说事

从来不用开发板 自己做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用作数据口,如1602、12864、数码管等,都可以不用上拉电阻的。

nice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64里面好像有接上拉电阻的

谢谢 我觉得也可能是这样 因为我特意用开漏去上p0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的P0口非常怪异,运行一个最高频率的方波程序,所有口都接10K上拉电阻,其它口波形很好,就是P0口 ...

谢谢 非常实用。我也是想看一下这个开漏到底具体表现是什么。不过因为试过p0接12864竟然没问题,所以来问问到底在用p0前要不要设置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用作数据口,如1602、12864、数码管等,都可以不用上拉电阻的。

很多教材都对开漏的定义是,可以拉低,不能拉高。而且平时处于高低模糊的状态。没实验过就造成了困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