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电压,Vref脚被占用,没有内部基准怎么办?

楼主(2019-03-12):
做个东西通过GP2测电压
Vref脚也要用,那只能用VDD做基准,但是VDD是电池供电,电压会变化,那怎么设置基准电压呢?

网友A:
使用VDD作为参考电压就可以了
如果你一定要高精度的话,那就用TL431做一个高精度的电源,电源的电压选择:4.096V,记住这个数字,不是5.00V
如果电池电压一直是低于5V的,那就用一个2.048V的电压基准源来通过运放或者别的电流放大电路作为VDD
VDD也是一样的可以作为高精度的参考电压的,但一定不能是3.00V或者上5.00V这样的整数,一般来说就三个:1.024V   2.048V   4.096V  如果你了解单片机真正的运行方式,你就会知道这三个是最好的参考电压了
5.000V这类标准的数值只能在电脑的C环境中能精确到0.001,但在单片机中,使用5.000V的参考电压的精度是没有4.096V的精度高的

网友B:
从图上可知,可以选择VCFG=0,用VDD做参考,如果VDD的电压会变,建议加一个低压LDO,稍微稳一下就可以用了,不过要注意手册上的ADC参考电压的电压范围,比如AVR单片机中的一些型号就会有参考电压范围限制。如果要求高精度的ADC,一般不会用单片机自带的ADC,都是外加专业的ADC芯片。

网友C:
如果你一定要高精度的话,那就用TL431做一个高精度的电源,电源的电压选择:4.0 ...

很好,这同分频有关,取值也是从分频中取,这样好就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VDD作为参考电压就可以了
如果你一定要高精度的话,那就用TL431做一个高精度的电源,电源的电压选择:4.0 ...

不加别的电路,精度能到±0.2V吗,能接收,就是测个电池低电量,别人用带内部基准的MCU做的精度可以到0.1V,但是这个12F675没有内部基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加别的电路,精度能到±0.2V吗,能接收,就是测个电池低电量,别人用带内部基准的MCU做的精度可以到0.1 ...

±0.1%都可以做到,用TL4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都可以做到,用TL432

谢谢回答 不加其他电路的 就BAT+接VCC 只 加个1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加别的电路,精度能到±0.2V吗,能接收,就是测个电池低电量,别人用带内部基准的MCU做的精度可以到0.1 ...

这个和单片机有没有内部基准源关系不大,就是VDD用作基准电压也是一样的
主要是看你单片机ADC的分辨率,12F675的ADC是10位,那么,理论上来说,按2.048V的VDD用作参考电压来算,它是可以达到2mV的精度的,实际情况也是差不多的,误差不会超过10mV,也就是说,10位分辨率的ADC肯定是可以达到±0.01V的精度的.
前提是:你一定要有个2.048V的电源,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了,网上买的的2.048V电压基准源IC应该就差不多,如果是自己焊的话,你至少还得有一个高级的万用表来测量你这个电压,不是那种两三百的胜利表,那个不怎么准的.我用的是公司的福禄克表
但总的来说,你只要是网上买了一个2.048V或者是能自己做一个4.096V的电压来作为VDD, ±0.02V精度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更别说是±0.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单片机有没有内部基准源关系不大,就是VDD用作基准电压也是一样的
主要是看你单片机ADC的分辨率,12 ...

谢谢回答 供电是单锂电 电压肯定越用越低 只要求0.2V的精度

网友E:
Y_G_G 都 说了这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供电是单锂电 电压肯定越用越低 只要求0.2V的精度

锂电是可以提供2.048V的基准电压的,如果你不要那么高精度的话,用TL431作一个2.50V的稳定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是可以提供2.048V的基准电压的,如果你不要那么高精度的话,用TL431作一个2.50V的稳定电压就可以了

谢谢你这么耐心回答 我的意思是我不加431之类的稳压,VCC是直接接在B+的 会从4.2V慢慢往下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么耐心回答 我的意思是我不加431之类的稳压,VCC是直接接在B+的 会从4.2V慢慢往下走

这肯定是不行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有一个不变的电压来作为参考电压的,但你已经使用参考电压的引脚了,那就只能是用VDD来作为参考电压了,那么,你这个VDD肯定是不能变的了
一个TL431应该是可以了,如果你还要接个LED指示灯什么的,那么就要加一个三极管来放大电流
稳压管实在不怎么的,从4.20V到3.60V的变化,稳压管的稳压电路也是会变化的,而且它也比较耗电,不适合在电池供电中
如果你电池电压不一定要用到电池没电,那么你可以用一个1117或者7133试一下3.3V供电
总之,一句话,VDD要稳定,不能跟着4.2V一直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F:
pic12F675这颗料是老料,性价比不高,可以考虑用其他芯片替代。可以选择内部带基准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