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U汇编的多字节乘除法程序!谢谢!

楼主(2019-03-12):
求汇编的多字节乘除法程序!
最好是PIC或SONIC或亿隆的!
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我本人没有验证过的子程序,我从网上下载备用的,目前还没有用到
大概的看了一下,原理都是差不多的,和8051的汇编思路是一样的,多字节的汇编都是通过减法来实现除法运算的,就是别的单片机也都是这个思路
不知道你用的PIC是什么型号的,高级的PIC18系列是有乘法器的,16系列和12系列是没有的

网友B(2020-06-11):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我本人没有验证过的子程序,我从网上下载备用的,目前还没有用到
大概的看了一下,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

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