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打stm32程序缺少core_cm3.h

楼主(2019-03-12):
如图所示

我去了相应的文件夹没有看到那个h文件,是安装的时候出错了吗?求解

网友A:
网上有的  或者官方程序里面也有 可以复制过去!!

网友B:
先去看看例程有没有这个h文件,有的话复制过去就好了,还要确定这个h文件是不是系统的h文件还是自己写的h文件,自己写的话就不在其他例程上

网友C:
网上有例程库可以直接从里面复制相应都头文件或者是直接将你写的程序复制到例程库里面用。
具体位置直接搜STM32官网即可,有中文版都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网友D:
这个头文件是cortex-m3的内核头文件,只要是这个内核的MCU都需要这个文件,里面有内核的一些定义和功能,比如内核时钟,中断系统,软件复位函数等。安装初期版本的keil会自带的;后来到了keil5好像需要自己去添加,可以去那些内核是cortex-m3芯片的例程库中CMSIS里面找,比如STM32F10系列。

网友E:
搜一搜网上的例程序库基本都有

网友F:
是缺少core_cm3.h 吗?  我这边之前编译的时候是缺少缺少core_cm3.c文件,是因为没有加载stm32f10x固件库,网上下载后添加进去就好了 。

网友G:
我之前遇到过相似的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1.将缺少的文件名称复制下来,在我的电脑中搜索;如果有,在Target1右侧第一个“魔法棒”图标那里设置路径即可。
2.如果没有,点击在Target1右侧最后一个图标,那里可以下载官方的固件库。

网友H(2020-05-13):
我的是没有core_cm3.o文件,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I:
一般来讲,你的keil的安装路径里能找到。如果找不到你可以在网上找些例程,例程的工程里面为了方便你们编译通过需要的.c\.h文件都有的

网友J:
自己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K(2020-08-18):
楼主解决了么,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L:
应该找到这个core_cm3.h 然后放到工程目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