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实现ADS1256进行数据电压采集程序

楼主(2019-03-12):
通过cubeMX配置STM32RCT6的IO口与ads1256ADC模块的连接IO口工作模式SPI,还有接受中断接受状态引脚,最终ADC采集数据经过卡尔曼滤波器滤波输出,详情请见附件

#include "ads1256.h"
int32_t adcVaule = 0x00;
float voltage = 0x00;
float filterVoltage = 0.0;
float filterVoltage2 = 0.0;
void delayXus(uint16_t us) {
    uint16_t diff = 0xffff - 5 - us;
    //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6, diff);
    //启动定时器计数
    HAL_TIM_Base_Start(&htim6);
    //判定计数结束
    while(diff < 0xffff - 5) {
        diff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6);
    }
    //延时完成关闭定时器计数
    HAL_TIM_Base_Stop(&htim6);
}

/*
*   功  能:实现SPI协议总线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信息
*   参  数:待发送的数据信息
*   返回值:无
*/
void spi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uint8_t tempData = 0x00;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 &txData, &tempData, 1, 100);
}

/*
*   功  能:实现SPI协议总监接受一个字节的数据信息
*   参  数:无
*   返回值:接受到的数据信息
*/
uint8_t spiReadByte(void) {
    uint8_t tempDataT = 0xff;
    uint8_t tempData = 0x00;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 &tempDataT, &tempData, 1, 100);
    return tempData;
}

/*
*   功  能:向ads1256寄存器中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参  数:regAdd寄存器地址 regData待写入的数据信息
*   返回值:无
*/
void spiWriteRegData(uint8_t regAdd, uint8_t regData) {
    //拉低SPI协议的CS引脚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等待RDY的引脚变低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4));
    //写入寄存地地址
    spiWriteByte(WREG | (regAdd & 0x0F));
    //写入即将写入数据的个数
    spiWriteByte(0x00);
    //写入数据信息
    spiWriteByte(regData);
    //拉高SPI协议的CS引脚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
*   功  能:初始化ads1256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void ads1256Init(void) {
    disableInterrupt();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4));
    //开启芯片的自校准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spiWriteByte(SELFCAL);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4));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设置ads1256的状态寄存器
    spiWriteRegData(STATUS, 0x06);      //数据发送高位在前 自动校准 启用buf
    spiWriteRegData(MUX, MUXP_AIN0 | MUXN_AIN1); //单端模式
    //设置ads1256的增益
    spiWriteRegData(ADCON, GAIN_1);
    //设置ads采样速率
    spiWriteRegData(DRATE, RATE_30000);
    //设置IO状态
    spiWriteRegData(IO, 0x00);
    //再次进行校准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4));
    //开启芯片的自校准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spiWriteByte(SELFCAL);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enableInterrupt();
}

/*
*   功  能:从ads1256中读取出相关数据信息
*   参  数:下一次转换通道
*   返回值:读取到的数据信息
*/
int32_t ads1256ReadValue(uint8_t channel) {
    int32_t sum = 0;
    //等待准备好信号变低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4));
    //设置下次转换的通道
    spiWriteRegData(MUX, channel);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spiWriteByte(SYNC);     //发送同步命令
    delayXus(5);
    spiWriteByte(WAKEUP);   //发送唤醒命令
    delayXus(5);            //延时一下
    spiWriteByte(RDATA);    //发送读数据命令
    delayXus(25);
    sum |= (spiReadByte() << 16);
    sum |= (spiReadByte() << 8);
    sum |= (spiReadByte());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if(sum > 0x7fffff)
        sum -= 0x1000000;
    adcVaule = sum;
    voltage = (float)(adcVaule * 5.0 / 8388607); //计算电压
    printf("ADC采集数据:%0x,%f\n", adcVaule, voltage);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4);
    return sum;
}
/*
*   功  能:实现ads的增益设置
*/
void setGain(uint8_t gain) {
    disableInterrupt();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4));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switch(gain) {
    case 0:
        spiWriteRegData(ADCON, GAIN_1);
        break;
    case 1:
        spiWriteRegData(ADCON, GAIN_2);
        break;
    default:
        break;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enableInterrupt();
}
/*
*   功  能:设置ads1256的采集速率
*/
void setRate(uint8_t rate) {
    disableInterrupt();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4));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switch(rate) {
    case 0:
        spiWriteRegData(DRATE, RATE_2_5);
        break;
    case 1:
        spiWriteRegData(DRATE, RATE_10);
        break;
    default:
        break;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enableInterrupt();
}
/*
*   功  能:实现屏蔽所有中断函数
*/
void disableInterrupt(void) {
    __set_PRIMASK(1);
}

/*
*   功  能:开启全局中断
*/
void enableInterrupt(void) {
    __set_PRIMASK(0);
}
/*
*   功  能:实现外部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nt32_t sum = 0x00;
    disableInterrupt();
    if((GPIO_Pin == GPIO_PIN_4) && (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4) == GPIO_PIN_RESET)) {
        //设置下次转换的通道
        spiWriteRegData(MUX, MUXP_AIN0 | MUXN_AINCOM);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spiWriteByte(SYNC);     //发送同步命令
        delayXus(5);
        spiWriteByte(WAKEUP);   //发送唤醒命令
        delayXus(5);            //延时一下
        spiWriteByte(RDATA);    //发送读数据命令
        delayXus(25);
        sum |= (spiReadByte() << 16);
        sum |= (spiReadByte() << 8);
        sum |= (spiReadByte());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if(sum > 0x7fffff)
            sum -= 0x1000000;
        adcVaule = sum;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4);
    }
    enableInterrupt();
}

float filterlowerpass(float adc) {
    //y(n) = qX(n)+(1-q)Y(n-1)
    float filterVaule = 0;
    static float adcold = 0;
    filterVaule = 0.5 * adc + 0.5 * adcold;
    adcold = adc;
    return filterVaule;
}

float kalman_filter(float ADC_Value) {
    float x_k1_k1, x_k_k1;
    static float ADC_OLD_Value;
    float Z_k;
    static float P_k1_k1;

    static float Q = 0.0001;
    static float R = 5;
    static float Kg = 0;
    static float P_k_k1 = 1;

    float kalman_adc;
    static float kalman_adc_old = 0;
    Z_k = ADC_Value;

    if (abs(kalman_adc_old - ADC_Value) >= 10) {
        x_k1_k1 = ADC_Value * 0.382 + kalman_adc_old * 0.618;
    } else {
        x_k1_k1 = kalman_adc_old;
    }
    x_k_k1 = x_k1_k1;
    P_k_k1 = P_k1_k1 + Q;

    Kg = P_k_k1 / (P_k_k1 + R);

    kalman_adc = x_k_k1 + Kg * (Z_k - kalman_adc_old);
    P_k1_k1 = (1 - Kg) * P_k_k1;
    P_k_k1 = P_k1_k1;

    ADC_OLD_Value = ADC_Value;
    kalman_adc_old = kalman_adc;

    return kalman_adc;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pi.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ads1256.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6_Init();
    MX_SPI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ads1256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voltage = (float)(adcVaule * 5.0 / 8388607); //计算电压
        //filterVoltage = filterlowerpass(voltage);    //低通滤波
                filterVoltage2 = kalman_filter(voltage);                 //卡尔玛滤波
        //printf("voltage:%f\n\t", voltage);
        //printf("filterVoltage:%f\n\t", filterVoltage2);
        //HAL_Delay(5);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ch, 1, 100);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网友A:
感谢,试试看

网友B(2019-05-06):
最近正好遇到中断的问题,看看怎么样

网友C(2020-02-29):
尝试HAL驱动ADS1256一直没有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D(2020-07-16):
感谢分享  驱动一直未成功

网友E(2020-09-24):
很棒的资料

网友F(2021-01-13):
很好的资料,已经下载。实验下,作者很辛苦,写的代码直接对 iO操作,可移植性还是不强。

网友G(2021-03-22):
这份源码可以使用吗

网友H:
怎么找不到io对应的端口呐

网友I(2021-07-16):
很好的资料。j就是要硬件SPI

网友J:
这个好用吗,为啥我用完数据只有零啊,不采集数据

网友K:
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L(2021-10-02):
不知道可以移植滤波程序吗?

网友M(2025-08-18):
谢谢分享,还是这里下载资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