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单片机步进电机转一圈的程序运行有点小问题

楼主(2019-03-12):
//——————————————单四拍        ————————————————————
        for(j=0;j<64;j++)//内部电机转64圈=输出轴转1圈
        {
        for(i=0;i<16;i++)//16×4=64,64个脉冲内部电机转一圈
        {
                        for(index=0;index<3;index++)//一轮4个脉冲
                        {
                                        switch(index)
                                        {
                                                        case 0:MOTOA=1;MOTOB=0;MOTOC=0;MOTOD=0;break;
                                                        case 1:MOTOA=0;MOTOB=1;MOTOC=0;MOTOD=0;break;
                                                        case 2:MOTOA=0;MOTOB=0;MOTOC=1;MOTOD=0;break;
                                                        case 3:MOTOA=0;MOTOB=0;MOTOC=0;MOTOD=1;break;
                                        }
                                delay(4);
                        }
                }
        }
这是步进电机转一圈的程序,问题是我这延时4毫秒,总延时有4*4*16*64毫秒大约等于16秒,但电机转一圈只花了11秒,为什么呀,光光延时就要16秒,都没算上程序运行的时间,是芯片问题还是步进电机的问题,电机型号是28BYJ48。
想不通想不通,晕了

网友A:
软件延时精度不够。

网友B:
for(index=0;index<3;index++)//一轮4个脉冲

网友B:
for(index=0;index<3;index++)//一轮4个脉冲
改为
for(index=0;index<4;index++)//一轮4个脉冲
不然index只要0,1,2这3个状态。当然时间少啦!能转就不错了,正常丢相不能转动。

网友C:
能不能看看你的延时函数?

网友D:
延时跟晶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延时精度不够。

我试过了,延时大了不转,延时小了也不转,现在这个范围差不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看看你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j;
  for(i=0; i<t; i++)
  {
    for(j=845;j>0;j--);
  }
}
晶振使用内部晶振12M,请问我这个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跟晶振有关系。

晶振是12M,程序在楼上,希望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原来如此,太久没用接触编程真的忘了好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