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实现的neo-6m的gps模块spi接口的oled显示程序

楼主(2019-03-12):
自己弄来玩一下,交流交流
//此处为了兼容其他的多串口Arduino板子
#define GpsSerial  Serial
#define DebugSerial Serial//用的是同一串口

#include "U8glib.h"
int L = 13; //LED指示灯引脚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13, 11, 10, 9);  // SW SPI Com: SCK = 13, MOSI = 11, CS = 10, A0 = 9
struct
{
        char GPS_Buffer[80];
        bool isGetData;                //是否获取到GPS数据
        bool isParseData;        //是否解析完成
        char UTCT[11];                //UTC时间
        char weidu[11];                //纬度
        char N_S[2];                //N/S
        char jingdu[12];                //经度
        char E_W[2];                //E/W
        bool isUsefull;                //定位信息是否有效
} Save_Data;

const unsigned int gpsRxBufferLength = 600;
char gpsRxBuffer[gpsRxBufferLength];
unsigned int ii = 0;

void setup()        //初始化内容
{
        GpsSerial.begin(9600);                        //定义波特率9600,和我们店铺的GPS模块输出的波特率一致
        DebugSerial.begin(9600);
        DebugSerial.println("GPS information");
        DebugSerial.println("Please wating...");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void loop()                //主循环
{
        gpsRead();        //获取GPS数据
        parseGpsBuffer();//解析GPS数据
        printGpsBuffer();//输出解析后的数据
        // DebugSerial.println("\r\n\r\nloop\r\n\r\n");
// picture loop
  u8g.firstPage();
  do {
   draw();
  } while( u8g.nextPage() );

  // rebuild the picture after some delay
  delay(5000);
}

void draw(void) {
  // graphic commands to redraw the complete screen should be placed here
// u8g.setFont(u8g_font_unifont);
  //u8g.setPrintPos(0, 20);
  // call procedure from base class, http://arduino.cc/en/Serial/Print
  //u8g.print("Hello World!");
   u8g.setFont(u8g_font_unifont);
    u8g.setPrintPos(0, 10);
    u8g.print("UTCT =  ");
    u8g.setPrintPos(50, 10);
    u8g.print(Save_Data.UTCT);

     u8g.setFont(u8g_font_unifont);
      u8g.setPrintPos(0, 20);
      u8g.print("weidu = ");
       u8g.setPrintPos(65, 20);
      u8g.print(Save_Data.weidu);

      u8g.setFont(u8g_font_unifont);
      u8g.setPrintPos(0, 30);
      u8g.print("N_S = ");
      u8g.setPrintPos(45, 30);
      u8g.print(Save_Data.N_S);

      u8g.setFont(u8g_font_unifont);
       u8g.setPrintPos(0, 40);
      u8g.print("jingdu = ");
      u8g.setPrintPos(65, 40);
      u8g.print(Save_Data.jingdu);

      u8g.setFont(u8g_font_unifont);
      u8g.setPrintPos(0, 50);
      u8g.print("E_W = ");
      u8g.setPrintPos(45, 50);
      u8g.print(Save_Data.E_W);

       u8g.setFont(u8g_font_unifont);
      u8g.setPrintPos(5, 60);
      u8g.print("GPS Information ");

}

void errorLog(int num)
{
        DebugSerial.print("ERROR");
        DebugSerial.println(num);
        while (1)
        {
                digitalWrite(L, HIGH);
                delay(300);
                digitalWrite(L, LOW);
                delay(300);
        }
}

void printGpsBuffer()//输出解析后的数据
{
        if (Save_Data.isParseData)
        {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UTCT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UTCT);

                if(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weidu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weidu);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N_S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N_S);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jingdu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jingdu);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E_W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E_W);

                }
                else
                {
                        DebugSerial.println("data is wrong");

        }
}
}

void parseGpsBuffer()//解析GPS数据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if (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DebugSerial.println("**************");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GPS_Buffer);

                for (int i = 0 ; i <= 6 ; i++)
                {
                        if (i == 0)
                        {
                                if ((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GPS_Buffer, ",")) == NULL)
                                        errorLog(1);        //解析错误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i)
                                        {
                                                case 1:memcpy(Save_Data.UTCT,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2:memcpy(usefullBuffer,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3:memcpy(Save_Data.weidu,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4: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N/S
                                                case 5:memcpy(Save_Data.jingdu,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经度度信息
                                                case 6: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E/W

                                                default: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lse if(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
                                        errorLog(2);        //解析错误
                                }
                        }

                }
        }

}

void gpsRead() //获取GPS数据
{
        while (GpsSerial.available())
        {
                gpsRxBuffer[ii++] = GpsSerial.read();
                if (ii == gpsRxBufferLength)clrGpsRxBuffer();
        }

        char* GPS_BufferHead;
        char* GPS_BufferTail;
        if ((GPS_BufferHead = strstr(gpsRxBuffer, "$GPRMC,")) != NULL || (GPS_BufferHead = strstr(gpsRxBuffer, "$GNRMC,")) != NULL )
        {
                if (((GPS_BufferTail = strstr(GPS_BufferHead, "\r\n")) != NULL) && (GPS_BufferTail > GPS_BufferHead))//"\r\n"回车换行的符号
                {
                        memcpy(Save_Data.GPS_Buffer, GPS_BufferHead, GPS_BufferTail - GPS_BufferHead);
                        Save_Data.isGetData = true;

                        clrGpsRxBuffer();
                }
        }

}

void clrGpsRxBuffer(void)
{
        memset(gpsRxBuffer, 0, gpsRxBufferLength);      //清空
        ii = 0;
}

网友A(2019-08-14):
您好,gps的tx接哪脚?

网友B(2019-11-20):
您好,想问下楼主下载文件编译后出现U8g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错误,是因为没有这个头文件的原因吗

网友C(2020-09-14):
引用 网友B:
您好,想问下楼主下载文件编译后出现U8g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错误,是因为没有这个头文件的 ...

安装这个库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