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RLC自动测量电路+程序设计

楼主(2019-03-12):
普渡众生哈哈哈,交流交流,(5元买的,大家有积分就阔以下载哦)
传统的RLC参数测量的方法种类很多,例如:直接用欧姆表测量电阻,或者对电阻两端施加一定的电压,利用电流表测得流过的电流值,再按照欧姆定理计算出电阻值;而对电感或电容的测试采用测量阻抗角和负阻抗,然后利用数学公式计算出电容和电抗的参数。此外还可以采用过渡过程分析方法,此方法用于计算含有储能元器件L、C的电路的时间常数,因研究的是一个电路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此方法涉及到初始值稳态值等数据。算出时间常数,由于电路中使用已知的固定的电阻,所以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得出电抗参数。在要求测试准确度高的情况下还可以采用交流电桥法,通过调整已知参数使得电桥达到平衡,读出电感或电容值。以上方法必须采用手工操作,而且有些方法需要测量多个数据,再进行人工计算,准确度不大,且太费时费力。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式的RLC测量仪应运而生。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 <stdio.h>
/*******************************************************************/
/*宏定义 特征值
/******************************************************************/
#define RS_1 4078852                  //特征值  //328852   通过文献中的公式计算出的值
#define RS_2 60134752                                        //72134752
#define CS_1 45067376                                    //36067376
#define CS_2 8208983                                    //48089834
#define LS   545077                                            //445077 通过示波器测220uh,显示的频率反推出的值
/*******************************************************************/
/*I/O口申明
/******************************************************************/
sbit A1 = P2^0;                                  //模拟开关地址位
sbit B1 = P2^1;

sbit kr        = P2^2;                                  //电阻挡
sbit kc = P2^3;                                  //电容挡
sbit kl = P2^4;           //按键          //电感挡

sbit sr = P1^0;                                  //继电器1 控制电阻换挡
sbit sc = P1^1;           //继电器          //继电器2 控制电容换挡
/*******************************************************************/
/*变量定义
/******************************************************************/
uint tval = 0,f = 0,sr_f = 0,sc_f = 0,ft = 0,ff = 0;  //tval测量值,f元件标志位,sr_f电阻继电器标志位,Sc_f电容继电器标志位,频率标志位
unsigned long rs = RS_1,cs = CS_1,ls=LS,value = 0;   //特征值初始化

/*********************************************************************/
/*子函数定义
/********************************************************************/

/****************************************/
/* 函数名:unsigned int read()
/* 功能:  读取计数器中的值
/* 输入: 无
/* 输出: 计数器中的数值
/****************************************/
uint read(){
        uchar tl,th1,th2;
        uint val;
        while(1){
                th1=TH0;
                tl=TL0;
                th2=TH0;
                if(th1==th2)                          //保证MCU计数器工作正常
                        break;
        }
        val=(th1<<8)+tl;
        return val;
}
/****************************************/
/* 函数名:unsigned int LcdDisplayInt(unsigned int num)
/* 功能:  打印数字
/* 输入: 数值
/* 输出:LCD打印INT数字
/****************************************/
unsigned int LcdDisplayLong(unsigned long num){
        unsigned char buff[11]=NULL;
        unsigned int len,i;
        len = sprintf(buff,"%ld",num);
        for(i=0;i<len;i++){
                LcdWriteData(buff[i]);
        }
        return 1;
}
/****************************************/
/* 函数名:        void measure_R()
/* 功能: 测量R
/* 输入: 特征值
/* 输出:  电阻值
/****************************************/
unsigned long measure_R(uint fx,unsigned long rs){
   unsigned long R = 0,fr=0;
   fr=ff*65535+fx;
   ff=0;
   if(fr != 0) R=rs/fr-110;
   return R;
}
/****************************************/
/* 函数名:        void measure_C()
/* 功能: 测量C
/* 输入: 特征值
/* 输出: 电容值
/****************************************/
unsigned long measure_C(uint fx,unsigned long cs){
   unsigned long C = 0,fc=0;
   fc=ff*65535+fx;
   ff=0;
   if(fc != 0) C=cs/fc;
   return C;
}
/****************************************/
/* 函数名:        void measure_L()
/* 功能: 测量L
/* 输入: 特征值
/* 输出: 电感值
/****************************************/
unsigned long measure_L(uint fx,unsigned long ls){
   unsigned long L = 0,L1 = 0,fl = 0;
   fl=ff*65535+fx;
   ff=0;
   if(fl != 0){ L1=ls/fl;L=L1*L1;}
   return L;
}
/****************************************/
/* 函数名:        detection()
/* 功能: 按键检测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detection(){
        //按键检测         0为电阻 1为电电容 2为电感
        if(kr == 0)                         { f = 0; A1 = 0;B1 = 0;}
        else if(kc == 0)                 { f = 1; A1 = 0;B1 = 1;}
        else if(kl == 0)                 { f = 2; A1 = 1;B1 = 0;}
}
/****************************************/
/* 函数名:        measure()
/* 功能: 测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easure(){
        switch (f){
                case 0:         //电阻测量
                                LcdWriteData('R');
                                LcdWriteData(':');
                                //电阻换挡
                                value = measure_R(tval,rs);
                                if(value >= 1000 && sr_f == 0) {
                                        sr = 1;
                                        rs = RS_2;
                                        sr_f = 1;
                                }
                                else if(value < 1000 && sr_f == 1){
                                        sr = 0;
                                        rs = RS_1;
                                        sr_f = 0;
                                }
                                value = measure_R(tval,rs);
                        //        LcdDisplayLong(sr_f);                                 //显示档位
                        //        LcdWriteData(':');
                                break;

                case 1:         //电容测量
                                LcdWriteData('C');
                                LcdWriteData(':');
                                value = measure_C(tval,cs);
                                //电容换挡
                                if(value < 1000 && sc_f == 0){
                                        sc = 1 ;
                                        cs = CS_2;
                                        sc_f = 1;
                                }
                                else if(value >= 1000 && sc_f == 1){
                                        sc = 0;
                                        cs = CS_1;
                                        sc_f = 0;
                                }
                                value = measure_C(tval,cs);
                                break;

                case 2:        //电感测量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
                                value = measure_L(tval,ls);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函数名:        unit()
/* 功能:显示单位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unit(){
        switch (f){
                case 0: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H');
                                LcdWriteData('M');
                                break;

                case 1: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P');
                                LcdWriteData('F');
                                break;

                case 2: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U');
                                LcdWriteData('H');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函数名:Init()
/* 功能: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Init(){
        TMOD = 0x15;                                        //设置计数器和计时器1的工作模式
        //Falg初始化
        f = 0;
        //配置中断
        EA = 1;
        ET0 = 1;
        ET1 = 1;
        //初始化计数器
        TH0 = 0;
        TL0 = 0;
        TR0 = 1;
        //初始化定时器
        TH1 = (65536-45782)/256;
        TL1 = (65536-45782)%256;
        TR1 = 1;
        //初始化开关
        A1 = 0;
        B1 = 0;
        //初始化继电器
        sr = 0;
        sc = 0;
}

/*********************************************************************/
/*主函数
/********************************************************************/

/****************************************/
/* 函数名:void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
        //延时以便增加电路稳定
        Lcd1602_Delay1ms(1000);
        Lcd1602_Delay1ms(1000);
           LcdInit();
    Init();
        //=======初始化完成=======

        //主循环
        while(1){
                detection();        //按键检测
                //屏幕显示
                Lcd1602_Delay1ms(1000);                //延时1S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指针起点
                measure();                                        //测量
                LcdDisplayLong(value);                //显示值
                unit();                                                //显示单位
        }

}

/*********************************************************************/
/*中断子函数
/********************************************************************/

/****************************************/
……………………

网友A:
这个只是适合学习用,了解一下LRC测量原理是可以的,实用误差太大。真正LRC测量重点在模拟电路部分,准确度是由模拟电路来保证的,单片机只是计算,显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适合学习用,了解一下LRC测量原理是可以的,实用误差太大。真正LRC测量重点在模拟电路部分,准确度 ...

说得对,这个只是一个原理,要是高精度的话那肯定需要做出很大的改进的

楼主(2019-04-16):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适合学习用,了解一下LRC测量原理是可以的,实用误差太大。真正LRC测量重点在模拟电路部分,准确度 ...

这个有一个可以调节误差的参数,但是需要程序上分类讨论,可能很麻烦,但是确实是一种改进误差的方法

网友B(2019-08-07):
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C(2020-04-30):
过的
下顺德区

网友D(2020-11-20):
请问这个电阻、电容的换挡测量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