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如何添加eeprom52.h头文件?报错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楼主(2019-03-12):
编译的时候出现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eprom52.h'
这样的错误
网上查了是说要添加头文件,但是查了资料后读不太清楚
本人新手小白,希望大家解答的时候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就是你整个c文件里面用到了这个eeprom52.h的头文件,但是找不到这个文件,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h文件有什么用,没用就删了,还是说你名称打错了,导致找不到

网友B:
这是你抄来的程序的一部分,原作者是按是模块化写的。不但缺少eeprom52.h,还缺少eeprom52.c。因为读写eeprom的程序已经写成一个单独的模块供主程序调用。

网友C:
1、首先要有“eeprom52.h”这个文件。
2、把“eeprom52.h”文件与要引用它的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
3、在程序开头放#include “eeprom52.h”即可。

网友C:
把“eeprom52.h”与程序放在同一目录下编译就行。

网友D:
把eeprom52.h文件所在的路径导进去

网友E:
#ifndef          __ST7920_H_
#define   __ST7920_H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8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16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32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endif

/*端口定义*/

sbit CS = P2^6;   //H=data; L=command;         CS                 RS
sbit SID= P2^5;   //H=read; L=write;   SID          RW
sbit SCLK = P2^7;   //input enable;  SCLK                  E
sbit PSB= P3^2;   //H=并口; L=串口;
sbit RST= P3^4;   //Reset Signal 低电平有效

void delay_1ms(u16 x);
void makerand();//生成10个随机数
void send_command(u8 command_data);
void send_data(u8 command_data);
void lcd_pos(u8 x,y);  //显示设置
void lcd_init();
#endif
注意格式尤其下划线
#ifndef          __ST7920_H_
#define   __ST7920_H_
main()中要包含
#include "reg52.h"
#include"XPT2046.h"
#include"ST7920.h"

网友F:
这个头文件,不是系统自带的,要自己编写。你看看自己工程目录中有没有,如果没有,就要找找了,或者让别人给你。

网友G:
主要是存储都路径是不是一致,一般不会出现没有写头文件都问题,如果真没写那么得好好补补基础知识了

网友H:
你要先有这个头文件  然后把头文件添加到目录下 你的路径也要添加这个放置头文件的文件夹

网友I(2019-12-2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本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大哥答复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本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答复

网友J(2020-05-05):
老哥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解决了的话能指点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