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hex文件问题, 从0000地址直接跳转到了超出的地址?

楼主(2019-03-12):
小白学习PIC单片机  型号是PIC16F84,芯片手册上program memory的大小是1K words 。编译完成后发现hex文件 从0000地址直接跳转到了07A6地址,地址空间应该超出了芯片手册的规定,有没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谢谢

:020000040000FA
:02000000D32B00
:1007A6008301D52B831685011F3083128500C8303F
:1007B6008C008D01E6238501C8308C008D01E6236F
:1007C6001F30850000280D088F000C088E000F08CA
:1007D6000E04031908006E3090009101013090025A
:1007E600031C9103110810040130031DF22B8E0225
:0A07F6000030031C8F038F02EA2B72
:00000001FF

网友A:
你确定这个是地址?
所谓的0000地址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PIC的HEX文件是用两位来记录指令的机器码的,而不是地址

网友B:
不是你这样看的,没有超出芯片空间(全部程序放在最后半部)
你要用 MPLAB 或其它编程软件打开*.hex 就可看到了!

网友C(2021-05-17):
                ORG        0000

LAB_0000:        GOTO        LAB_03d3

                ORG        03d3

LAB_03d3:        CLRF        0x03
LAB_03d4:        GOTO        LAB_03d5
LAB_03d5:        BSF        0x03,5
LAB_03d6:        CLRF        0x05
LAB_03d7:        MOVLW        0x1f
LAB_03d8:        BCF        0x03,5
LAB_03d9:        MOVWF        0x05
LAB_03da:        MOVLW        0xc8
LAB_03db:        MOVWF        0x0c
LAB_03dc:        CLRF        0x0d
LAB_03dd:        CALL        LAB_03e6
LAB_03de:        CLRF        0x05
LAB_03df:        MOVLW        0xc8
LAB_03e0:        MOVWF        0x0c
LAB_03e1:        CLRF        0x0d
LAB_03e2:        CALL        LAB_03e6
LAB_03e3:        MOVLW        0x1f
LAB_03e4:        MOVWF        0x05
LAB_03e5:        GOTO        LAB_0000
LAB_03e6:        MOVF        0x0d,W
LAB_03e7:        MOVWF        0x0f
LAB_03e8:        MOVF        0x0c,W
LAB_03e9:        MOVWF        0x0e
LAB_03ea:        MOVF        0x0f,W
LAB_03eb:        IORWF        0x0e,W
LAB_03ec:        BTFSC        0x03,2
LAB_03ed:        RETURN
LAB_03ee:        MOVLW        0x6e
LAB_03ef:        MOVWF        0x10
LAB_03f0:        CLRF        0x11
LAB_03f1:        MOVLW        0x01
LAB_03f2:        SUBWF        0x10,F
LAB_03f3:        BTFSS        0x03,0
LAB_03f4:        DECF        0x11,F
LAB_03f5:        MOVF        0x11,W
LAB_03f6:        IORWF        0x10,W
LAB_03f7:        MOVLW        0x01
LAB_03f8:        BTFSS        0x03,2
LAB_03f9:        GOTO        LAB_03f2
LAB_03fa:        SUBWF        0x0e,F
LAB_03fb:        MOVLW        0x00
LAB_03fc:        BTFSS        0x03,0
LAB_03fd:        DECF        0x0f,F
LAB_03fe:        SUBWF        0x0f,F
LAB_03ff:        GOTO        LAB_03ea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