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4S单片机烧录第一次正常,以后就写不进程序了

楼主:
STC15W204S,SOP8封装,
STC15W204S烧录,第一次烧写正常。
写的是商家给的"stc15f104 COMSTC15F104E串口通讯"程序。但是第二次就写不进去了

网友A(2019-03-12):
将最低波特率设为1200试试,我以前遇到过下载程序握手经常不成功,降低波特率后就下载成功了。

网友B:
P3.2/P3.3不要勾,勾了第2次就要拉低才可以写,

网友C:
你下载的时候勾选了此项,所以,应该按照说明,把这两个脚接地,然后下载,你试试。

网友C:
把P3.2 P3.3接地然后下载,再次下载的时候不要勾选这项

网友D:
先点下载,再上电。

网友E:
1、P3.2 P3.3接地然后下载;
2、P3.2/P3.3不要勾;
3、更换下载板子。A:CH340_CH341—USB—TTL;B:PL2303—USB—TTL
4、更换软件stc-isp-15xx-v6.33、stc-isp-15xx-v6.38、stc-isp-15xx-v6.85、stc-isp-15xx-v6.86
5、更换计算机,重新安装串口驱动
三板斧全部用完,结果还是:第一次可以写入,第二次就完玩。已经写完四块板子,结果都一样。原版的最小系统的工作灯,原来正常第一次写入前,一个是一亮一灭。写完第一次后,常亮。
如果不接VCC,这个灯微亮。

网友E:
各位大师的建议都试了一遍,故障还是如初

网友E:
以上各种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F:
你不会全部打勾了吧?一项一项试吧!换个串口。

初始值

初始值

网友F:
你不会全部打勾了吧,以上都试过换个串口。你别转到P3.7的串口了。

初始状态

初始状态

网友G:
有那么难么?我这二天也烧204S,打开烧录软件,默认配置,什么都不改,加载烧录程序,直接烧,好多次都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不会全部打勾了吧,以上都试过换个串口。你别转到P3.7的串口了。

是的,同你的一样,就是不能在进行连接好烧录了。第一次烧录的程序单灯闪烁程序还在跑。单片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下载器,测试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正常。

网友E:
只能写一次,就在也写不进去了,会是“片内下载引导码丢失”吗?这几天看了很多帖子,有这么说的。如果是MCU内无ISP系统引导码该怎么解决?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太大意了,电路检查和接地方法有问题。第一次下载后,第二次下载如果有故障,如果是握手不成功,找不到单片机,就把P3.2、P3.3接地即可。接通后,如果又出现不能握手,就把P3.2、P3.3接地断开。

网友H(2020-02-13):
怎么接地啊

网友I(2020-07-26):
下载时,同时按一下那个连P32的S1键

网友J(2025-04-06):
引用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太大意了,电路检查和接地方法有问题。第一次下载后,第二次下载如果有故障,如果是握手不成 ...

按照你这个出错水平,,100次能写入,,第101次不能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