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我如何写这个程序?89c52单片机按键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9-03-12):
c51单片机程序 实现一个按键闭合继电器25秒之后断开;接着闭合另一个继电器3分钟然后断开接着打开一个外接3.3v的led灯1分钟,单片机上有3.3v的接口,只需要延时1分钟就行了,然后蜂鸣器响,结束!单片机上有蜂鸣器

最小系统的

最小系统的

这个是原理图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A:
你自己的逻辑都清楚了,应该挺容易了吧;
先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然后一个个顺序执行;
有开发板就应该有例程吧,看看按键检测的例程,IO口控制的例程;
继电器 蜂鸣器 LED都是控制IO口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逻辑都清楚了,应该挺容易了吧;
先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然后一个个顺序执行;
有开发板就应该有例 ...

这个 不太会,小白一个

网友B:
这个程序很简单,按键按下开始计时,按顺序工作300秒结束,等待按键再次按下。
给你写一个程序,端口根据实际电路自行重新定义,定时时间也可以自行修改。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3^0;
sbit Relay1=P2^0;
sbit Relay2=P2^1;
sbit LED=P2^2;
sbit Buzzer=P2^3;
uchar Cnt50ms=0;
uint Cnt1s=0;
bit sign=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Key==0)
                {
                        delay(10000);//延时消抖
                        if((Key==0)&&(sign==0))
                        {
                                sign=1;//按键自锁 启动定时器计时
                        }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50毫秒@11.0592MHz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if(sign==1)
        {
                Cnt50ms++;
                if(Cnt50ms>=20)
                {
                        Cnt50ms=0;
                        Cnt1s++;
                }
                if(Cnt1s<25)
                {
                        Relay1=0;
                }
                if(Cnt1s>=25)
                {
                        Relay1=1;
                        Relay2=0;
                }
                if(Cnt1s>=205)
                {
                        Relay2=1;
                        LED=0;
                }
                if(Cnt1s>=265)
                {
                        LED=1;
                        Buzzer=0;
                }
                if(Cnt1s>=300)
                {
                        sign=0;
                        Cnt50ms=0;
                        Cnt1s=0;
                        Buzzer=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很简单,按键按下开始计时,按顺序工作300秒结束,等待按键再次按下。
给你写一个程序,端口根据 ...

谢谢 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很简单,按键按下开始计时,按顺序工作300秒结束,等待按键再次按下。
给你写一个程序,端口根据 ...

大神 我测试过了 ,很完美,就是我的晶振是12M的,然后led灯一端接3.3v的vcc一端接P2.2电压不够 只微微的发亮。不知道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不,然后如果要两个按键控制单独分别控制一样的程序的话 需要加那些语句呀?

楼主:
谢谢 大神 很完美,如果再加一个按键,两个独立按键 能够独立的执行 上面一样的程序 怎么做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神 很完美,如果再加一个按键,两个独立按键 能够独立的执行 上面一样的程序 怎么做呀/

程序已经改为两个按键控制与单独分别控制一样,定时器与12MHz晶振配套。至于LED亮度不足可能改变供电电压不易,只能减小限流电阻或换用超高亮LED。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Relay1=P2^0;
sbit Relay2=P2^1;
sbit LED=P2^2;
sbit Buzzer=P2^3;
uchar Cnt50ms=0;
uint Cnt1s=0;
bit sign=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Key1==0)||(Key2==0))
                {
                        delay(10000);//延时消抖
                        if((Key1==0)||(Key2==0)&&(sign==0))
                        {
                                sign=1;//按键自锁 启动定时器计时
                        }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50毫秒@11.0592MHz
//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50毫秒@11.0592MHz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50毫秒@12.000MHz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50毫秒@12.000MHz
        if(sign==1)
        {
            Cnt50ms++;
            if(Cnt50ms>=20)
            {
                    Cnt50ms=0;
                    Cnt1s++;
            }
            if(Cnt1s<25)
            {
                    Relay1=0;
            }
            if(Cnt1s>=25)
            {
                    Relay1=1;
                    Relay2=0;
            }
            if(Cnt1s>=205)
            {
                    Relay2=1;
                    LED=0;
            }
            if(Cnt1s>=265)
            {
                    LED=1;
                    Buzzer=0;
            }
            if(Cnt1s>=300)
            {
                    sign=0;
                    Cnt50ms=0;
                    Cnt1s=0;
                    Buzzer=1;
            }
        }
}

网友C:
少一些求拜,多去看看别人的例子,多敲代,多调试才会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已经改为两个按键控制与单独分别控制一样,定时器与12MHz晶振配套。至于LED亮度不足可能改变供电电压 ...

大神两个按键分开的话,按键1控制两个继电器跟之前的一样,然后按键2控制3个继电器,比之前多一个继电器其他的和之前的一样,这个代码怎么分开呀,加一个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