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简单使用单片机+LCD12864输出字符串

楼主(2019-03-12):
使用12864输出字符串。
文件中有些代码不够规范,以及出现部分错误,但是是不影响输出显示的。代码本身是可以运行的,完全经过测试。
用于找错,以及提醒代码的规范性。
关于12864如何导入元件库,网上搜索就行。
如果是初学者,不建议下载,可以下载以后帖子中的附件。

# 作用
学习使用LCD16824。

# 文件介绍
测试输出结构体:测试单片机是否能够使用结构体输出字符串(可以使用ST7920仿真模型v1.0中的仿真图);
数字字符转成汉字输出(时间):将数字转化成汉字在LCD12864上显示(可以使用ST7920仿真模型v1.0中的仿真图);
数字字符转成汉字输出(时间)2:将数字读取DS1203的时间,转化成字符串显示在LCD12864上(需要使用本文件夹下的仿真图)。

元件导入参考网上教程

# ST7920仿真模型v1.0:12864仿真元件库
注意:元件的原因不能显示英文。

网友A:

文件稍微整理。
将错误的原因和需要改正的地方加到注释了。

标注错误-注释

网友A:
## 备注
主要的目的是12864使用。
`数字字符转成汉字输出(时间)` 和
`数字字符转成汉字输出(时间)2`
中的`lcd12864.*`文件是同一份文件,出现的错误就是`RW`,RS`,`EN`,`data`变量的定义。不足的地方就是只能输出字符串。
尽量使变量的定义简单明了。
这两份的主要区别就是DS1302的使用与否。

`测试输出结构体`主要是`ST7920仿真模型v1.0`的拆分,代码有些累赘,不予考虑,但是具有参考价值。

## 注意
`my12864`中的代码与输出时间代码相似,但是更加简单,错误和不足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相对应的另外一份头文件是其它文件摘抄文件会在下一个链接中。
使用的关于1302的代码使用的是DS1302的代码。
# 链接
LCD12864的元件及仿真图,代码:http://bbs.elecfans.com/m/jishu_417283_1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