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驱动控制板

楼主(2019-03-12):
目前市面上的伺服电机驱动采用的是单片机控制,单片机内部程序设定好了伺服电机的运作状态和运作周期,采用的都是固定的程序来控制。现在想寻求以下的控制方式使得伺服电机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周期:在外部电流或者电压变化下,输入信号到控制PCB主板,然后PCB板相对应的反馈一个电流或者电压信号的相关反馈下,使得伺服电机的运作方式和周期出现变化(也可以理解为,在电压或者电流过高时,反馈的信号使得伺服电机的运作状态是处于停止状态),请各位大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很难解决,人家程序怎么会给你源代码,你只能从硬件上接保护,或增强电源上的稳定性,或者有大量时间逻辑分析器抓数据,分析自己写代码。目前有问题一般都是厂家直接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很难解决,人家程序怎么会给你源代码,你只能从硬件上接保护,或增强电源上的稳定性,或者有大量时 ...

您好!感谢您的解答!是这样的在源代码上不做改变的考虑,主要是在外部电路控制板区域看能不能实现外围的一个电压或者电流变化波动来控制或者说是保护电机的工作时间和方式的

网友B:
市面上的伺服电机驱动都有接口,你只要通过单片机软件编程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