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机通信仿真图中的数码管不亮,是哪里出错了,求帮助

楼主:
        单片机主机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3^4;
                sbit LED2=P3^5;
                sbit MCU1=P2^2;
                sbit MCU2=P2^3;
                u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uchar keyscan(void);
                void  delayms(uchar t);
                void  init_serial(void);
                void  SBUFSend(uchar key);
                void  senddat(uchar addr,uchar dat);
                void  display(uchar addr,uchar dat);
                uchar keyscan()
                {
                     uchar temp,key;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key=0;break;
                                                        case 0xde:key=1;break;
                                                        case 0xbe:key=2;break;
                                                        case 0x7e:key=3;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key=4;break;
                                                           case 0xdd:key=5;break;
                                                           case 0xbd:key=6;break;
                                                           case 0x7d:key=7;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key=8;break;
                                                          case 0xdb:key=9;break;
                                                          case 0xbb:key=10;break;
                                                          case 0x7b:key=11;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key=12;break;
                                                                case 0xd7:key=13;break;
                                                                case 0xb7:key=14;break;
                                                                case 0x77:key=15;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return key;
                        }
                        void delayms(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for(j=0;j<110;j++);
                        }
                        void init_serial(void)
                        {
                            TMOD=0X20;
                                TH1=0XFA;
                                TL1=0XFA;
                                PCON=0X80;
                                SCON=0X50;
                                TR1=1;
                                ES=1;
                                EA=1;
                        }
                        void SUBFSend(uchar key)
                        {
                            SBUF=key;
                                while(TI==0);
                                TI=0;
                        }
                        void senddat(uchar addr,uchar dat)
                        {
                             TB8=1;
                                 SBUFSend(addr);
                                 TB8=0;
                                 SBUFSend(dat);
                        }
                        void display(uchar addr,uchar dat)
                        {
                             P0=tab[addr];
                                 LED1=0;
                                 LED2=1;
                                 delayms(1);
                                 P0=0x00;
                                 P0=tab[dat];
                                 LED1=1;
                                 LED2=0;
                                 delayms(1);
                                 P0=0X00;
                        }
                        void main()
                        {
                            char addr,dat;
                                init_serial();
                                dat=keyscan();
                        while(1){
                             if(MCU1==1)
                                 {
                                     addr=1;
                                         dat=keyscan();
                                         senddat(1,dat);
                                     display(1,dat);
                                 }
                                 if(MCU2==0)
                                 {
                                    addr=2;
                                        dat=keyscan();
                                        senddat(2,dat);
                                        display(2,dat);
                                 }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
                                   else TI=0;
                        }
从机1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uchar Disp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SerialInit()
                {
                     SCON=0xf0;   //方式3 允许接收,SM2=1
                         PCON=0x00;   //串口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定时器1,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
                         ES=1;
                         EA=1;
                }
                //------------
                void SBUFSend(u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
                        }
                        TI=0;
                }
                //------------
                void main()
                {
                   SerialInit();
                   while(1)
                   {
                   }
                }
                //------------
                void SerialServer() interrupt 4
                {
                    uchar Ch;
                        if(RI==1)
                        {   uchar i;
                            RI=0;
                                Ch=SBUF;
                                if(RB8==1)
                                {
                                    if(Ch==1)
                                        {
                                           SM2=0;
                                           SBUFSend(1);
                                           LED1=0;
                                           LED2=1;
                        for(i=500;i>0;i--)
                        P0=DispCode[Ch];
                                   }
                                   else
                                   {
                                      SM2=1;
                                   }
                                }
                                if(RB8==0)
                                {  P0=0x00;
                                   LED1=1;
                                   LED2=0;
                                for(i=500;i>0;i--)
                 P0=DispCode[Ch];
                              SM2=1;
                                }
                        }
                }
从机2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uchar Disp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SerialInit()
                {
                     SCON=0xf0;   //方式3 允许接收,SM2=1
                         PCON=0x00;   //串口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定时器1,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
                         ES=1;
                         EA=1;
                }
                //------------
                void SBUFSend(u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
                        }
                        TI=0;
                }
                //------------
                void main()
                {
                   SerialInit();
                   while(1)
                   {
                   }
                }
                //------------
                void SerialServer() interrupt 4
                {
                    uchar Ch;
                        if(RI==1)
                        {   uchar i;
                            RI=0;
                                Ch=SBUF;
                                if(RB8==1)
                                {
                                    if(Ch==2)
                                        {
                                           SM2=0;
                                           SBUFSend(2);
                                           LED1=0;
                                           LED2=1;
                        for(i=500;i>0;i--)
                        P0=DispCode[Ch];
                                   }
                                   else
                                   {
                                      SM2=1;
                                   }
                                }
                                if(RB8==0)
                                {  P0=0x00;
                                   LED1=1;
                                   LED2=0;
                                for(i=500;i>0;i--)
                 P0=DispCode[Ch];
                              SM2=1;
                                }
                        }
                }

网友A(2019-03-13):
共阴数码管P0不接上拉电阻怎么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阴数码管P0不接上拉电阻怎么亮?

谢谢,但是是接了上拉电阻,就是RP1,RP2,RP3

网友C:
preteus  仿真的效果 跟电脑本身的性能 也有关系,   延时过短 就是显示 不出来  你可以分步骤 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