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的简便方法?

楼主(2019-03-12):
CD4520的RES(禁止)需要高电平2/3Vcc,5V供电的TTL电路高电平输出如何与CD4520的RES连接?

网友A:
还是一如既往的,先定好游戏规则,然后再叫别人教你怎么玩
游戏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
"CD4520的RES(禁止)需要高电平2/3Vcc",谁告诉你高电平是2/3VCC的??????????????????????人家是要大于2/3VCC才能确定是高电平,到你这就变成了"需要2/3VCC"
我知道你第一时间不会是反省你自己,你一定要找个理由来反驳我一下才行的.
随便你说什么,随便你反驳,实践出真知.

楼主:
吹毛求疵乱打岔!我不相信你不明白我问的是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