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ID算法调节电机角度与调角程序

楼主(2019-03-12):
不足之处欢迎指出

#include "pid.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pwmout_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fine pwmout_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PID pid;
float DIY_Pulse=0;

void PID_Init()
{
        pid.sv=60;
        pid.Kp=20;
        pid.T=1;
        pid.Ti=50;
        pid.Td=0;
        pid.pwmcycle=1000;//pwm周期
        pid.OUT0=1;

        pid.T2=100;
        pid.jiao=100;
        pid.Kp2=20;
        pid.Ti2=0;
        pid.Td2=0;
}

void PIDOUT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PB.5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LED1-->PE.5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PE.5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LED1-->PE.5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PE.5 输出高
}

void PID_Calc() //PID计算
{
        float DelEk;
        float ti,ki;
        float Iout;
        float Pout;
        float Dout;
        float td;
        float kd;

        if(pid.C10ms<(pid.T))//计算周期未到
        {
                return ;
        }
        pid.Ek=pid.sv-pid.pv;
        Pout=pid.Kp*pid.Ek; //比例输出
        pid.SEK+=pid.Ek; //历史偏差和
        DelEk=pid.Ek-pid.Ek_1;  //相邻两次偏差差值
        ti=pid.T/pid.Ti;
        ki=ti*pid.Kp;
        Iout=pid.SEK*pid.Kp*ti;   //积分输出
        td=pid.Td/pid.T;
        kd=pid.Kp*td;
        Dout=DelEk*kd; //微分输出

        pid.OUT=Pout+Iout+Dout+pid.OUT0;//本次输出脉宽

        if(pid.OUT>pid.pwmcycle)
        {
        pid.OUT=pid.pwmcycle;
        }
        if(pid.OUT<0)
        {
                pid.OUT=0;
        }
        pid.Ek_1=pid.Ek;

                pid.pv=encoder;
            encoder=0;

        pid.C10ms=0;
}

void PID_Calc2() //PID计算
{
        float DelEk;
        float ti,ki;
        float Iout;
        float Pout;
        float Dout;
        float td;
        float kd;

        if(pid.C100ms<(pid.T2))//计算周期未到
        {
                return ;
        }
        pid.Ek2=pid.jiao-pid.jpv;
        Pout=pid.Kp2*pid.Ek2; //比例输出
        pid.SEK2+=pid.Ek2; //历史偏差和
        DelEk=pid.Ek2-pid.Ek_12;  //相邻两次偏差差值
        ti=pid.T2/pid.Ti2;
        ki=ti*pid.Kp2;
        Iout=pid.SEK2*pid.Kp2*ti;   //积分输出
        td=pid.Td2/pid.T2;
        kd=pid.Kp2*td;
        Dout=DelEk*kd; //微分输出

        pid.OUT1=Pout+Iout+Dout+pid.OUT0;//本次输出脉宽

        if(pid.OUT1>pid.pwmcycle)
        {
        pid.OUT1=pid.pwmcycle;
        }
        if(pid.OUT1<0)
        {
                pid.OUT1=0;
        }
        pid.Ek_12=pid.Ek2;

                pid.jpv=jiao;

        pid.C100ms=0;
}

int myabs(int a)
{
          int temp;
                if(a<0)  temp=-a;
          else temp=a;
          return temp;
}

//void XCHG_Pid(float Pulse)
//{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ulse;
//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void PID_out(void)
{
           static u16 pw;
            pw++;

//        PID_Calc();
        if(pw>pid.pwmcycle)
        {
                pw=0;
        }
//        if(pid.OUT>0)                AIN2=1,                        AIN1=0;
//                        else                 AIN2=0,                        AIN1=1;
        if(pw<pid.OUT)
        {
                DIY_Pulse=DIY_Pulse-0.1;
                TIM3->CCR2=DIY_Pulse;
                //XCHG_Pid(DIY_Pulse);
                //pid.jiao++;
                    //pwmout_0;  //加?
        //PWM1=1;
        }
        else
        {
                DIY_Pulse=DIY_Pulse+0.1;
                TIM3->CCR2=DIY_Pulse;
                //XCHG_Pid(DIY_Pulse);

          // pwmout_1;   //减速
                //pid.jiao--;
                //PWM1=0;
        }
}

void MiniBalance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2 CH1~ CH4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TIM_CH1 ~TIM_CH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DIY_Pulse;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                TIM_CtrlPWMOutputs(TIM2,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CH2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2

}

//int transfer(int encoder)
//{
//        int temp;
//        temp=encoder;
//        encoder=0;                                                //清零是为了算速度 不清零则是算位置
//        return temp;
//}

void MiniBalance_EXT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外部中断,需要使能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

          Exit_Init();
}

void Exit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PA.1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子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3_IRQHandler()
{
                if(SET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PB3 右后A相
                {

//                        if(RB)
//                        {
                                encoder++;
                         if(pid.OUT1>80) jiao++;
                          else  jiao--;
//                        }
//                        else  encoder--;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i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bsp_key.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bsp_spi_flash.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extern PID pid;
static void LCD_Test(void);
static void 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void Printf_Charater(void)   ;
u32 encoder;
u32 jiao;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PB.5 输出高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PID_Init();
  PIDOUT_Init();
        ILI9341_Init ();         //LCD 初始化
        Key_GPIO_Config();

        TIM4_Int_Init(7199,0);  //
        MiniBalance_PWM_Init(7199,0);  //输出PWM波
        MiniBalance_EXTI_Init();
        ILI9341_GramScan ( 6 );
        while(1)
        {
                LCD_Test();
                PID_Calc();

                        if( 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1_GPIO_PIN) == KEY_ON  )
                {
                           pid.sv=pid.sv+10;
                }
                if( Key_Scan(KEY2_GPIO_PORT,KEY2_GPIO_PIN) == KEY_ON  )
                {
                        pid.sv=pid.sv-10;
                }
                if( KEY3==0 )
                {
                          AIN1=1,AIN2=0;

                        while(!KEY3);
                }
                if( KEY4==0 )
                {
                          AIN1=0,AIN2=1;
                        while(!KEY4);
                }
                if( KEY5==0 )
                {
                          AIN1=0,AIN2=0;

                        while(!KEY5);
                }

                        if( KEY6==0 )
                {
                        jiao=0;
                        while(1)
                        {
                                pid.OUT=0;
                                pid.sv=10;
                        PID_Calc();
                        PID_Calc2();
                        LCD_Test();
                        if(pid.OUT1>80)
                        {
                                AIN1=1,AIN2=0;
                        }
                        else
                                AIN1=0,AIN2=1;

      if(pid.jpv==pid.jiao)
                                {
                                        AIN1=0,AIN2=0;
                                        break;
                        }
                }
                }

        }
}

void LCD_Test(void)
{
        /*演示显示变量*/
        char sv[100];
        char pv[100];
        char OUT[100];
        char jiao[100];
        char jpv[100];
  char OUT1[100];
        char disbuff[100];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显示字符串示例*******/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0),"野火3.2寸LCD参数:");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1),"分辨率:240x320 px");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2),"ILI9341液晶驱动");

        /********显示变量示例*******/
        LCD_SetFont(&Font16x24);
        LCD_SetTextColor(GREEN);

        /*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sprintf(sv,"设定速度: %f ",pid.sv);
        sprintf(pv,"实际速度 : %f ",pid.pv);
        sprintf(OUT,"pid输出: %f ",pid.OUT);
        sprintf(jiao,"设定角度: %f ",pid.jiao);
  sprintf(jpv,"实际角度: %f ",pid.jpv);
        sprintf(OUT1,"pid输出: %f ",pid.OUT1);

  LCD_ClearLine(LINE(4));        /* 清除单行文字 */
        LCD_ClearLine(LINE(5));        /* 清除单行文字 */
        LCD_ClearLine(LINE(6));        /* 清除单行文字 */
  LCD_ClearLine(LINE(7));        /* 清除单行文字 */
  LCD_ClearLine(LINE(8));        /* 清除单行文字 */
        LCD_ClearLine(LINE(9));        /* 清除单行文字 */

        /*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4),sv);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5),pv);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6),OUT);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7),jiao);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8),jpv);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9),OU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