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红外传感模块探测距离达到6-10m

楼主(2019-03-12):
做一个红外传感模块   探测距离达到6-10m   从网上看的红外传感器的探测距离太短    希望有大佬给个电路原理图   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   希望详细些。

网友A:
这个单独自己去搞会比较困难,涉及到光学部分。建议可以去关注一下intersil公司的红外解决方案,它是外接一个红外芯片去处理,单片机只要去通信读取信息就可以了。

网友B:
参考遥控器。

网友C:
其实这跟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有很大关系,另外就是你频率的误差要小

网友D:
频率和接收管

网友E:
红外接收的探头选好一点的,接收模块用多级放大吧

网友F:
6-10m这个距离搞得就是光学这玩意,激光发出,检测光回来的时间,推断距离。自己做不了的了,网上买模块吧,10米以上的测距模块20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独自己去搞会比较困难,涉及到光学部分。建议可以去关注一下intersil公司的红外解决方案,它是外接一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6-10m这个距离搞得就是光学这玩意,激光发出,检测光回来的时间,推断距离。自己做不了的了,网上买模块吧 ...

好的  谢谢

网友G:
漫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可以定做,441593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