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3口8个引脚第二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9-03-12):
(无正文)

网友A:
P3口的第二种功能定义如下: P3.0 RXD(串行数据输入口) P3.1 TXD(串行数据输出口) P3.2 INT0(外部中断0) P3.3 INT1(外部中断1) P3.4 T0(定时器/计数器0外部输入) P3.5 T1(定时器/计数器1外部输入) P3.6 WR(外部数据存储器写脉冲) P3.7 RD(外部数据存储器读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