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数码管用Proteus仿真时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03-13):
刚学的51单片机,在用Proteus作仿真时,如图,数码管为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数字的位总是受到段的影响,本来应该是全部的数码管都点亮的,但是只要是段是高电平的,上面的数码管就会显示异常或者不显示,低电平的会正常显示,换上共阴极的也是这样,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A:
共用P0+573数码管动态或静态显示在实际电路中一定要加消隐语句,而且应该先赋值后锁存,否则位码与段码串扰而显示错乱。仿真时有些问题不一定能反映出来,你这个程序如果这样写(例1),仿真虽然能正常显示,但用于实际电路必须按例2写程序才完整。
例1
#include <reg52.h>

sbit du26=P2^6;
sbit we27=P2^7;

void main()
{
        P0=0xff;
        we27=1;
        we27=0;

        P0=0xf8;
        du26=1;
        du26=0;
}

例2
#include <reg52.h>

sbit du26=P2^6;
sbit we27=P2^7;

void main()
{
        while(1)
        {
                P0=0xff;//消隐
                du26=1;
                du26=0;

                P0=0xff;//位码全显
                we27=1;
                we27=0;

                P0=0xf8;//段码 7
                du26=1;
                du26=0;
        }
}

网友B:
首先查看选择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然后检查电路,
如果上述都没有问题,检查代码

网友C: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573怎么用的,不要什么都 不了解想当然的就玩起来

楼主:
明白了,因为我写的代码是先把锁存器打开然后给单片机输出需要的电平,但是单片机默认端口是高电平,所以在第二个段选的时候,一打开锁存器就会把未位选的锁存起来,产生了这种影响。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