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做上位机与proteus 51单片机电路仿真怎么进行虚拟串口通讯

楼主(2019-03-13):
请求各位大佬能够详细解答,万分感谢,我做的是用vb上位机控制proteus的仿真八路抢答器

网友A:
proteus加个元件compim,设置好端口号,波特率,对应连接仿真图上单片机的TXD,RXD脚。
再弄个虚拟串口软件SeriaINull添加两个串口对应上位机和仿真图的串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加个元件compim,设置好端口号,波特率,对应连接仿真图上单片机的TXD,RXD脚。
再弄个虚拟串口软件 ...

,,,,,大佬我想问一下串口程序怎么写,怎么发送数据

网友B:
找一下C语言的com口通信程序,照猫画虎就可以了

网友C:
1)前期调试,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进行控制。
2)使用VB编写的串口程序简单的例子网上也能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