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1602串口显示北斗定位数据程序

楼主(2019-03-13):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uart.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art1_Buf_Max 70//串口数据缓存长度
#define Uart2_Buf_Max 7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本地常量声明        **************/
write_com(unsigned char);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count = 0;
u8 idata  Rec_Buf[Uart1_Buf_Max];  //串口数据缓存
u8 point1 = 0;             //绶存指针
u8 a,flag;
u8 xdata  Uart2_Rec_Buf[Uart2_Buf_Max];  //串口数据缓存
u8 point2 = 0;
/*************        本地函数声明        **************/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bit        B_TX2_Busy = 0;

/******************** IO配置函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
        P5M0 &= ~(1<<5);                //设置P5.5为准双向口
        P5M1 &= ~(1<<5);
}

/******************** 主函数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P2.3/P2.7/P3.7/P4.2/P4.4/P4.5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UART2_INT_ENABLE();
        ES = 1;
        EA = 1;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 == 0);
                TI = 0;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s,unsigned int len)
{
    for(a = 0;a<len;a++)
        {
          SendData(*s++);           // *s指向ReBuf[0],*s指向下一个ReBuf[1];
        }

}

bit Hand(unsigned char *a)                   // 串口命令识别函数
{
    if(strstr(Rec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CLR_Buf(void)                           // 串口缓存清理
{
        memset(Rec_Buf, 0, Uart1_Buf_Max);      //清空

       point1 = 0;
}

/*----------------------------
通过串口2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Uart2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
        while(B_TX2_Busy);        //不忙后发送数据
    S2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B_TX2_Busy = 1;
}

/*----------------------------
通过串口2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2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Uart2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bit Uart2Hand(unsigned char *a)                   // 串口命令识别函数
{
    if(strstr(Uart2_Rec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Uart2CLR_Buf(void)                           // 串口缓存清理
{
        memset(Uart2_Rec_Buf, 0, Uart2_Buf_Max);      //清空

    point2 = 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hh;
        hh=Uart2_Rec_Buf[20],10;
        GPIO_config();
        UartInit();
        Init_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指向第1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weidu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指向第2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jingdu ");
        Send(&Uart2_Rec_Buf[32],11);

        hh=Uart2_Rec_Buf[32];

        LCD1602_write_word("hh  ");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hh);
        delay_ms(200);

        while(1)
        {

                SendString("\r\n");
                        Send(&Uart2_Rec_Buf[0],70);

                        SendString("\r\nweidu:\r\n");
                        Send(&Uart2_Rec_Buf[20],10);

                        SendString("\r\nnanbeibanqiu:\r\n");
                        Send(&Uart2_Rec_Buf[30],1);
                        SendString("\r\n");

                        SendString("jindu:\r\n");
                        Send(&Uart2_Rec_Buf[32],11);
                        SendString("\r\n");

                        SendString("dongxibanqiu:\r\n");
                        Send(&Uart2_Rec_Buf[43],1);
                        SendString("\r\n");

                        SendString("shijian(shi fen miao):\r\n");
                        Send(&Uart2_Rec_Buf[7],6);
                        SendString("\r\n");

                        SendString("shijian(nian yue ri):\r\n");
                        Send(&Uart2_Rec_Buf[61],2);
                        Send(&Uart2_Rec_Buf[59],2);
                        Send(&Uart2_Rec_Buf[57],2);
                        SendString("\r\n");

                        SendString("dimiansudu:\r\n");
                        Send(&Uart2_Rec_Buf[45],6);
                        SendString("\r\n");

                        SendString("dimianhangxiang:\r\n");
                        Send(&Uart2_Rec_Buf[51],6);
                        SendString("\r\n");

                        SendString("cipianjiaofangxiang:\r\n");
                        Send(&Uart2_Rec_Buf[66],1);
                        SendString("\r\n");

                   /*
                        flag = 0;
                        point1=0;
                        point2=0;
                         ES = 1;   */

                                clrStruct();
                         SendString("\r\n");
                        Send(&Uart2_Rec_Buf[0],70);

                        SendString("\r\nweidu:\r\n");
                        Send(&Uart2_Rec_Buf[20],10);

                        SendString("\r\nnanbeibanqiu:\r\n");
                        Send(&Uart2_Rec_Buf[30],1);
                        SendString("\r\n");

                        SendString("jindu:\r\n");
                        Send(&Uart2_Rec_Buf[32],11);
                        SendString("\r\n");

                        SendString("dongxibanqiu:\r\n");
                        Send(&Uart2_Rec_Buf[43],1);
                        SendString("\r\n");

                        SendString("shijian(shi fen miao):\r\n");
                        Send(&Uart2_Rec_Buf[7],6);
                        SendString("\r\n");

                        SendString("shijian(nian yue ri):\r\n");
                        Send(&Uart2_Rec_Buf[61],2);
                        Send(&Uart2_Rec_Buf[59],2);
                        Send(&Uart2_Rec_Buf[57],2);
                        SendString("\r\n");

                        SendString("dimiansudu:\r\n");
                        Send(&Uart2_Rec_Buf[45],6);
                        SendString("\r\n");

                        SendString("dimianhangxiang:\r\n");
                        Send(&Uart2_Rec_Buf[51],6);
                        SendString("\r\n");

                        SendString("cipianjiaofangxiang:\r\n");
                        Send(&Uart2_Rec_Buf[66],1);
                        SendString("\r\n");

        }
}
void Usart2() interrupt 8 using 1
{
        UART2_INT_DISABLE();

        if(RI2)
    {
                CLR_RI2();                               //清除RI位
                Uart2_Rec_Buf[point2] = S2BUF;
                if(Uart2_Rec_Buf[0]!=

)
                {
                        point2=0;
                        return;
                }
                point2++;
                if(point2>=Uart2_Buf_M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