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光电开关计数仿真设计+程序

楼主(2019-03-13):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计要求
1)利用光电开关计数系统,可在0-999任意设定计数值,超过设定值时,步进电机停止。计数时步进电机以某一恒定速度转动。
2)超过设定值后利用220V报警灯提示。
3)数码管显示当前计数值和设定值。(按键选择是出于设定还是计数状态)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P2^0;
sbit p2=P2^1;
sbit p3=P2^2;
sbit p4=P2^3;

sbit q1=P2^4;
sbit q2=P2^5;
sbit q3=P2^6;

uchar zongshu,szzongshu;
uchar baiwei,shiwei,gewei;
uchar buff,times,j;
u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idata value[8];
uchar  key,a1,a2,a3;

void fs_chushihua (void)
{
   SCON=0x50;          //串行控制寄存器01010000,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00100000,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TI=0;                         //发送中断标识位,=1表示发送结束
   TR1=1;                         //打开定时器T1
}

void delay (void)
{
  uint i;
  for (i=0;i<230;i++);
}

void delay1ms (void)   //开机延时1ms
{
   uchar i;
   for (i=200;i>0;i--);
}

void delay5ms (void)        //防止抖动,延时5ms
{
   unsigned char i,j;
   for (i=5;i>0;i--)
   for (j=230;j>0;j--);
}

void xianshi (void)
{
   switch (value[times-1])
   {
       case 0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case 1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case 2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case 3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case 4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case 5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case 6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case 7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case 8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case 9 :        P0=dispcode[value[times-1]];break;
   }
}

void  key_scan (void)         //键盘输入扫描函数
{
   uchar hang,lie;
   P1=0xf0;
   if ((P1&0xf0)!=0xf0)        //行码为0,列码为1
   {
      delay1ms();
          if((P1&0xf0)!=0xf0)  //有键按下,列码变为0
          {
             hang=0xfe;          //逐行扫描
                 times++;
                 if (times==9)
                 times=1;
                 while ((hang&0x10)!=0)         //扫描完4行后跳出
                 {
                    P1=hang;
                        if ((P1&0xf0)!=0xf0)    //本行有键按下
                        {
                           lie=(P1&0xf0)|0x0f;
                           buff=((~hang)+(~lie));
                           switch (buff) //buff等于哪个,就执行哪个。

更多请下载附件!!

网友A(2020-12-21):
刚好要用到光电开关计数,没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有帮助。

网友B:
不搞电路图 只是单片机可以用吗

网友C(2023-03-28):
找了好好久,多谢分享,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