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着玩-数控电源

楼主(2019-03-13):
一直想弄个数控电源,今天把手里的东西搜罗一下感觉可以整在一起就动手了,事后算了一下成本, 35元左右,而且都是淘宝可以买到的东西

电压用手机软件调节

lm2596 DCDC降压模块¥4.00
Mini360 DCDC¥2.00
LM393 电压比较模块¥4.00
ESP32 NodeMCU¥24.00
电阻三只(20k左右)¥1.00
合计¥35.00
ACDC电源适配器(12-19)自备
手机自备

网友A:
楼主能分享制作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制作资料吗?

明天补上

楼主:
ESP32 上的程序 基于 Arduino 和 Blynk
/*************************************************************
  Download latest Blynk library here:
    https://github.com/blynkkk/blynk-library/releases/latest

  Blynk is a platform with iOS and Android apps to control
  Arduino, Raspberry Pi and the likes over the Internet.
  You can easily build graphic interfaces for all your
  projects by simply dragging and dropping widgets.

  Blynk library is licensed under MIT license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public domain.

*************************************************************
  This example runs directly on ESP32 chip.

  Note: This requires ESP32 support package:
    https://github.com/espressif/arduino-esp32

  Please be sure to select the right ESP32 module
  in the Tools -> Board menu!

  Change WiFi ssid, pass, and Blynk auth token to run :)
  Feel free to apply it to any other example. It's simple!
*************************************************************/

/* Comment this out to disable prints and save space */
#define BLYNK_PRINT Serial

#include <WiFi.h>
#include <WiFiClient.h>
#include <BlynkSimpleEsp32.h>

// You should get Auth Token in the Blynk App.
// Go to the Project Settings (nut icon).
char auth[] = "your_auth";          //改成你自己的 auth

// Your WiFi credentials.
// Set password to "" for open networks.
char ssid[] = "wifi_name";      //改成你自己的 wifi 名称
char pass[] = "wifi_password";  //改成你自己的 wifi 密码

int powerPin = 25;  //dac输出脚

BLYNK_WRITE(V1)
{
    float tmpVal;
    tmpVal = param.asInt();
    tmpVal = tmpVal / 100; // assigning incoming value from pin V1 to a variable
    tmpVal = tmpVal / 6;   //根据分压电阻调整系数
    tmpIntVal = tmpVal * 256 /3.3;
    dacWrite(powerPin, tmpIntVal);
}

void setup()
{
  // Debug console
  Serial.begin(115200);
  Blynk.begin(auth, ssid, pass);
}

void loop()
{
  Blynk.run();
}

楼主:
手机端在应用市场搜索Blynk安装就好,ios,android 都可以,设置比较简单控制V1端口输出值就行,用blynk扫描 我提供的二维码也可以

网友B:
好文章,收藏一个先。

网友C(2020-02-04):
不错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D(2021-06-14):
不错的玩法 赞一个

网友D(2021-10-25):
EP32的开发环境搭建可以讲讲  ESP32 上的程序 基于 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