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常用元器件的查询路径

楼主(2019-03-13):
Altium Designer初学者,以前在DXP中查找元件,在C:\Program files\Altium 2004\library中可以查找到很多常用元件,Altium Designer 中却找不到了,常用元件在什么路径中查找呢?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C:\Users\Public\Documents\Altium\AD14\Library
AD14 元件库默认是在这里;
或者是在安装目录下的altium-->Library文件夹里面。
点击左上角的DXP-->Plugins&Updates,进入里面有很多自带的组件可以自行安装。

网友B:
你也可以下载库文件,然后加载库文件,这样的器件种类更丰富,你解压的文件里也有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