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Bk-150va中的150va是什么意思,可以看成150w不?输出为110-36-24-12-6

楼主(2019-03-13):
150va是什么意思,可以看成150w不?输出为110-36-24-12-6,如果每次只使用一种输出电压,是不是电流为150÷使用的电压

网友A:
V是电压“伏”,A是电流“安”,在一起念做“伏安”,表示输出功率(含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的W(瓦)近似(VA大于W)。

电压V、电流A,以及二者的乘积VA,电压电流和实践的乘积Wh(多用KWh(千瓦时)表示),这是电工学的最、最、最基础的东西。

我在说这些时,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因为这里是讨论单片机的论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是电压“伏”,A是电流“安”,在一起念做“伏安”,表示输出功率(含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的W(瓦)近 ...

也是有电源模块,不过他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A:
这是一个控制变压器。K----控,B---变压器,150---容量  VA容量单位。次级各绕组负荷之和小于或等于150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