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与51单片机通讯 但一直通讯超时

楼主(2019-03-13):
单片机晶振为12Mhz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odbus.h"
/**********************
单片机晶振:11059200HZ 波特率9600
  485控制脚: P3^7;                 根据自己的板子修改modbus.h

***************************************/

void main()
{
        initProg();
        while(1)
        {
        timeProc();
        checkComm0Modbus();
        }

}

网友A(2019-05-28):
可能是库存储区地址分配不对,应避免与holdstart至maxhold地址区重叠,否则虽然编译无错误,但测试时会提示超时。还有可能是时间周期没有设置正确,正确的超时时间设置可缩短整个轮询周期,不正确的设置,将导致通讯出错或整个通讯周期过长。以常见的主站读取从站的寄存器为例,超时时间必须大于134.32ms,你可以设置为150m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