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加液晶最省钱是怎么搭配

楼主(2019-03-13):
(无正文)

网友A:
省钱就不要用驱动模块了吧,自己动手搭电路,液晶用1602吧,我只用过1602和12864。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糙啊~我竟无从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就不要用驱动模块了吧,自己动手搭电路,液晶用1602吧,我只用过1602和12864。

有没有做过的案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糙啊~我竟无从回答

有没有做过的案例可以指导一下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案例可以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