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变量报错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这个变量不是在头文件定义了吗,为什么还在主函数里没法调用,怎么修改呀,求大佬指点

网友A(2019-03-14):
你的unsigned char shijian[]是定义在子函数中,如果需要在主函数中调用,需要在 .h文件中对其进行声明,在 .h文件中加入下面语句
extern shijian[7];

网友B:
在某一个源文件定义的变量,如果要在其他源文件中使用,必需用“extern”关键字声明,比如你的“extern unsigned char shijian[7];”表示其他源文件可以使用这个变量。默认变量为static变量,只能在本源文件中使用,其他源文件无法访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某一个源文件定义的变量,如果要在其他源文件中使用,必需用“extern”关键字声明,比如你的“extern uns ...

好的好的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unsigned char shijian[]是定义在子函数中,如果需要在主函数中调用,需要在 .h文件中对其进行声明,在 ...

是在main.c文件里用extern吧,可以在头文件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