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惑,proteus8.7仿真软件闪退问题

楼主(2019-03-13):
RT,进入软件挂着没事,布线的时候也没事,但是一开始运行仿真过个几秒就开始闪退,求解惑,怎么解决

网友A:
1、操作系统问题:存在漏洞或bug,可通过修复漏洞或重装系统来解决;
2、软件兼容性问题:有些软件有系统要求或环境要求,比如系统要是32或64位、dot net要哪个版本、jre需要哪个版本等等,这个问题只要参照软件说明设置就可以解决;
3、软件bug:软件有bug,此问题只能默哀了,只能期待软件开发商早点修复了。
4、硬件故障:维修或更换;
5、内存不足:内存空间溢出,关闭一些程序,或加大内存
应该是以上的问题    估计自己也解决不了
你卸载了  然后去微信关注软件安装管家   然后在重新破译一个

网友B:
安装目录不要有中文名称,建立的项目也不要有中文

网友C:
如果布线的时候有错误,仿真的时候也会闪退。我的有时候出错了就闪退,但是找出问题改了以后就不闪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