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RFID—RC522调试问题,电平电压导致的吗?

楼主(2019-03-13):
调试两天,未能使用STM32驱动RC522,说来奇怪,上次这个模块我已经调式过了,有程序可以使用,这次有两点不同,一个是工程不同,二个是模块。这次的模块是新买的,但是又可以在51单片机上驱动。在驱动RC522上我认为工程也同样与上次完全相同,而且我试用了几个例程,正点原子,野火;其次我还使用逻辑分析仪分查看了一下SPI(SCK,MOSI,NSS)的波形,结果是完全符合RC522  SPI时序,最后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51单片机和STM32不同之处在于速度和引脚电平电压。速度的话我调式过了应该不会有影响,然后就只剩下电平电压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看来这种模块还得多备用几个。不知道各位看官,看到这里有何感想。

网友A:
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是芯片之间能通信只是不能读写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是芯片之间能通信只是不能读写卡?

一点反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