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闹钟仿真程序

楼主(2019-03-13):
定时闹铃的基本功能
1.定时闹铃的基本功能:
         使用3位七段显示器来显示定时时间和所剩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具有3个按键来设置定时的时间:
         操作键K1:开始定时(默认为60秒)
         操作键K2:增加定时时间(以一秒为单位递增)
         操作键K3:减少定时时间(以一秒为单位递减)
         定时时间到时蜂鸣器发出蜂鸣声一分钟后停止
2.定时闹铃的可选功能:
         3位七段显示器采用动态显示。
         当操作键K2被长时间按下(超过3秒)则以十秒为单位增加定时时间
         当操作键K3被长时间按下(超过3秒)则以十秒为单位减少定时时间

buzzer蜂鸣器需要把它设置里的operatingvoltage 里的电压改为2v可以响,默认的12V不可以响
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unsigned char cod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show(int n);
void staticshow(int a);
void delay();
void displaydelay();
bit t=0;
bit m=0;
sbit up=P1^1;
sbit down=P1^2;
sbit start=P1^0;
sbit buzzer=P1^3;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高位
TL0=0xaf; //低位,高低16位换的十进制数是65535减去放大的倍数的数,就是65535-放大倍数=0xTH0TL0,所以放大倍数基本在50000倍是极限了
ET0=1;
EA=1;
TR0=1;
while(1);
}
void show(int n)
{
P0=table[n/100];
P2=~0x01;
displaydelay();
P2=0xff;
P0=table[(n%100)%10];
P2=~0x04;
displaydelay();
P2=0xff;
P0=table[(n%100)/10];
P2=~0x02;
displaydelay();
P2=0xff;
}
void staticshow(int a)
{
P0=table[a/100];
P2=~0x08;
displaydelay();
P2=0xff;
P0=table[(a%100)%10];
P2=~0x20;
displaydelay();
P2=0xff;
P0=table[(a%100)/10];
P2=~0x10;
displaydelay();
P2=0xff;
}
void delay()
{
int i=30000;
while(i--);
}
void displaydelay()
{
int i=2000;
while(i--);
}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char i=20;//这里的“static”必须有,不然无法完成定时效果
         staticint n=7;
         staticint a=7;
         staticint x=0;
         staticint y=0;
         staticint g=1;
         buzzer=0;
         show(n);
         staticshow(a);
         if(up==0)
{
n=n+g;
a=a+g;
if(y>0)
{
g=1;
x=0;
}
delay();
x++;
if(x>=3)
{
g=10;
}

if(i==1000)
{
n=0;
a=0;
}
}
if(down==0)
{
n=n-g;
a=a-g;
if(x>0)
{
g=1;
y=0;
}
delay();
y++;
if(y>=3)
{
g=10;
}
if(n==-1)
{
n=999;
a=999;
}
}
         if(start==0||t==1)
         {
         t=1;
         if(i)
         {
         i--;
         }
         else
         {
         n--;
         if(n==0)
         {
         buzzer=1;
         t=0;
         delay();
         }
         i=9;
         }
         }
         TH0=0x3c;
         TL0=0xaf;
}

网友A(2019-07-02):
解压不了啊

网友A:
解压不了

网友B(2019-11-14):
运行不对啊

网友C:
第26行table未定义标识符

网友D(2019-12-18):
没消抖吗,闪的也太厉害了。。。

网友E(2020-03-16):
有大神可以简单讲解一下程序吗?我是汇编小白呀

网友F:
看不是太懂  难搞

网友G(2020-05-18):
为什么不用7seg-mpx6-cc

网友H:
这个好用吗

网友I:
没有时和分的显示吗?我觉得可以添加个小时和分钟的显示,这样看起来才实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