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需不需要加外部偏置电压

楼主(2019-03-13):
最近用到光电二极管来做光功率计,看到资料说光电二极管需要在反向电压下才能工作。但我没加反向电压在光照下也有电压输出啊(经过IV转换放大),只是在普通日光灯下,反向电流就饱和了(示波器电压读数值相当稳定),别说测几十毫瓦的东西了,几瓦的激光都爆表了。
现在我的疑问就是:
1.是不是我没加反向电压的缘故导致二极管极容易饱和;
2.如果要加反向电压,那我加在哪,二极管总共就两个引脚,如果我加了反向电压,光电流还是从这两个引脚流出吗
恳请各位大佬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电路贴出来分析。。。
1、要加的
亮度饱和这个有点专业了。在光电工厂有专门的方法。。。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放大电路的类型来确定。如果是使用三极管之类的放大电路,需要加偏置,让三极管工作于线性区。

集成电路也有多种接法,具体也要看实际电路,有些可以不加偏置。

网友C:
光电二极管是工作在反向电压下的,也就是说和普通的二极管接法是反向的。如果使用万用表测量可以发现,正向测量其阻值约10M左右,反向为无穷大,但如果有光照,反向电阻随光照强度减小。
你说的正向连接很容易出现饱和可能会出现,没有测试过

网友B:
有光敏二极管和光电二极管之分。光敏的会随着光强阻值变化。光电的会产生微弱的电流。

我过去曾用一种玻璃封装的锗三极管把外面的黑漆刮掉,做光电二极管用,效果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