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501模块的out口可以直接STM32 PC13口吗?

楼主(2019-03-1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直接连接到IO口,好像不能采集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直接连接到IO口,好像不能采集到啊

把他当成按键来用  通过将out口的电平拉低或者是拉高应该就可以  一般的IO口都能用  你可以用电表来检测一下out 口是否有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