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C0809测量一个电位器两端的电压呢?求解谢谢

楼主(2019-03-13):
(无正文)

网友A:
AD转换把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电压,最后会转换成8位二进制数。AD0809的使用方法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B:
需要给ADC0809提供一个基准电压,ADC0809对需要转换的模拟电压和基准电压进行比对,产生一个8位二进制数据,使用单片机去读取这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