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仿真问题,看来要被单片机征服了

楼主:
单步仿真运行type==1,行190运行完了,为啥跳过两行再运行193,再197,198呢?行191,192没有运行。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2019-03-13):
switch选择语句,就是运行完要跳出的,你把break;去掉会一行一行执行。

网友B:
你看错了吧!你的Type=0x01,Switch函数执行的是190、191、192、193行啊?没有错啊????你从哪里判断执行了197、198呢?你的191和197、192和198是相同的命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吧!你的Type=0x01,Switch函数执行的是190、191、192、193行啊?没有错啊????你从哪里判 ...

我是单步运行的,到那里就跳过去了。现在问题解决了,190,191语句有问题,所以没有执行。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witch选择语句,就是运行完要跳出的,你把break;去掉会一行一行执行。

感谢回复,问题解决了。191,192语句有问题,所以没有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