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形流水灯PCB+原理图

楼主(2019-03-13):
心形流水灯电路

一.电路原理
32只LED灯排列成心型图案,正极接VCC,负极串接电阻后接入单片机各IO口。由单片机IO口驱动LED(低电平有效),写入程序控制IO口高低电平,使LED灭或亮。电源接4--5.5V电压。按下K1开关,单片机开始工作,32个LED按规律亮灭。
二.电路原理图
三.PCB图
四.设计小结
1.掌握作图步骤,注意各元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把电路图做的清晰美观。
2.仔细观察PCB板是否有断路或多余线路,电路是否有虚焊或漏焊现象。
3.检查是否有元器件损坏现象

心形流水灯

心形流水灯

PCB

PCB

网友A(2021-04-19):
有pcb源文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