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输入OCL功放电路multisim14仿真,运行后总是只有NPN管可以导通

楼主(2019-03-13):
互补输入功放电路multisim14仿真,功放电路原理图我是在书上面找到的,我按原样建立的仿真模型,运行后总是只有NPN管可以导通,另一支PNP管总是不导通,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哪位能帮忙看看我的文件出什么问题了,附件在后面。感谢!

网友A:
R15,R13 参数有没有弄错仔细去查看一下,毕竟软件仿真不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5,R13 参数有没有弄错仔细去查看一下,毕竟软件仿真不是万能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具体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清华大学)153页有具体的介绍

网友C:
你的软件版本高了,我的是10的,打不开你这个,但你应该是可以打开我这个的.我这个是以前做过的一个功放,原理是可以的,实际也做过板子,音质还行,听不出和网那些300块的有什么差距,你参考我的电路看一下你自己的有没有哪里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软件版本高了,我的是10的,打不开你这个,但你应该是可以打开我这个的.我这个是以前做过的一个功放,原理 ...

太感谢了!先收下看看。

楼主:
整个电路的大的框架基本上明白,就是一些附加的电路起什么作用怎么都想不明白,书上也没有讲。Q7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个电路的大的框架基本上明白,就是一些附加的电路起什么作用怎么都想不明白,书上也没有讲。Q7起什么作用 ...

你这个电路的Q7?
给输出级提供稳定偏置电压和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