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讯,已经一天没办法了,谢谢大佬

楼主(2019-03-14):
发一个信息,延时一秒,然后看是否反馈。但是代码逻辑一直不对。只可以发接收不到,是根据原子哥的改的
     while(1)
{

      USART_SendData(USART1, 3);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if(USART_RX_STA&0x8000)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_ms(50);
   USART_SendData(USART1, 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RX_STA=0;

  }
  else
  {
    times++;
      if(times%100==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delay_ms(50);
   }

  }
  delay_ms(10);
}

网友A:
要仿真,先看发对不对,再看接收处理对不对,甚至和你USB转串口线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