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传感器故障自诊断的问题,在单片机程序里怎么描述

楼主:
如图所示,我在传感器地端串联一个电阻R2,传感器正常连接,电阻和传感器分压,传感器连接不正常产生断路,P1.7检测到电阻两端电压为0。请问有知道的大佬,我在单片机程序里怎么描述,怎么写。

网友A(2019-03-14):
另外配合一个发光二级管,传感器异常,发光二级管点亮

网友B:
这个电路判断传感器开路不可靠,因为P1.7内部有上拉电阻与R2分压,不可能是0V。如果所测模拟量范围>0<vcc,可以直接根据AD结果判断传感器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判断传感器开路不可靠,因为P1.7内部有上拉电阻与R2分压,不可能是0V。如果所测模拟量范围>0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判断传感器开路不可靠,因为P1.7内部有上拉电阻与R2分压,不可能是0V。如果所测模拟量范围>0

哥!能给个思路吗?给段逻辑程序。

网友C(2020-04-17):
为啥么R2取了10K...

网友C:
为什么R2取了10K,方便告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