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串口调试工具,板子就不运行

楼主(2019-03-14):
程序是循环点亮led灯,但是用友善串口调试助手一打开串口,led灯就灭了,关闭串口后又正常点亮,驱动安装的是ch340.

网友A:
弄两个短接帽连接 RXD,TXD 不就能灵活使用 USB 电源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两个短接帽连接 RXD,TXD 不就能灵活使用 USB 电源了么

啥意思兄弟,短接rxd和txd是为啥?

网友B:
一般不会吧?难道你的LED接口接在了串口上?常用下载串口是P30或P31,你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