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2717|回10|收藏
楼主 ID:490477 只看他

楼主(2019-03-14):
串口助手无法通过数据发送接收,报错 OPEN field failed怎么办?
沙发 ID:94031 只看他

网友:
如果是打开串口助手出错,那就换个串口助手试试。
板凳 ID:303383 只看他

网友:
地板 ID:342197 只看他

网友:
更换一个新的端口再试试
5# ID:490753 只看他

网友:
串口驱动更新一下,或者换个串口,或者波特率没选对
6# ID:490778 只看他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原因,最简单的先重启电脑试试。不行就换个端口,再不行就换连接线。
7# ID:425588 只看他

网友:
下载一个XCOM试试    我好像不能传文件
8# ID:330146 只看他

网友:
更新一下驱动
9# ID:461137 只看他

网友:
更新下串口驱动,看看波特率对了没
10# ID:490987 只看他

网友:
win10和许多USB转串口驱动冲突, 建议安装win7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调试
11# ID:491080 只看他

网友:
这不只和您的串口助手有关,检查下模块的程序上读写的指令对不对。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