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 AVR 点亮一个流水灯总是编译错误

楼主(2019-03-14):
用的是ATmega88P
配置的makefile是 MCU = atmega88P,F_CPU = 8000000, FORMAT = binary,TARGET = main,
#include<avr/io.h>
int main(void)
{
PORTD=0x04;
DDRD=0X04;
}

网友A:
我想确认一下,您说的时编译错误,可以看一下错误提示吗?
编译时用的时什么软件AVR Studio么,我看到#include<avr/io.h>这个头文件
我放你的程序在我的这边编译时没问题的,如果你是流水灯点不亮,确认下流水灯的端口,把程序写进while(1){}里
int main(void)
{
        while(1){
                PORTB=0x04;  (我这端口B对应着LED)
                DDRB=0X04;
                 }
}

网友B:
winavr编译软件缺少64位补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确认一下,您说的时编译错误,可以看一下错误提示吗?
编译时用的时什么软件AVR Studio么,我看到#inc ...

我现在懂了